半桥LLC的问题

楼主:
最近遇到了一个半桥LLC谐振变换器的问题:
自己在LTspice上设计了一个半桥转换器电路,为了让两个开关可以ZVS(软开关),在半桥转换器的发射端增加了LLC电路,但是实际上跑出来的效率却很低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半桥电路的线圈是平面螺旋电感,并没有采用绕线的方式,所以漏感也挺大的。图中Lp是电感耦合的部分,Llp是漏感部分。我把Llp充当了谐振电感,虽然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L2是LLC中的励磁电感。网上看了很多文章,对于LLC这三个部分的参数选取都很复杂,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如果“好的办法”是指不必计算,那么不会有“好的办法”。你自己也说:“网上看了很多文章,对于LLC这三个部分的参数选取都很复杂”。

网友:
看LLC是否工作在容性区或者死区时间不够没有实现软开,如果软开那么驱动没有米勒平台,驱动波形也比较平滑。你要做的是先确定是否工作在感性区,可以观察电流输入电压以及谐振电流波形,电流是否滞后区判断。至于参数如何合理设计,确定谐振频率点,确定K值(不宜过大或者过小),根据最大增益,最大Q值,算出最大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