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30z55几个问题解疑,,,

楼主:
         BQ30Z554-R1是TI电池管理芯片,主要用于2 节、3 节和 4 节串联锂离子电池组管理电路上。
         现把该芯片使用过程中网友们提出的疑问和解决方法罗列如下,供大家学习借鉴。

问题1:BQ30z55通信、写配置文件,配套的EVSW问题

       首先想问一下,我在TI的官网上找不到BQ30Z55配套的EVSW软件,只找到了BQ30Z554的配套软件,这IC能与BQ30Z554的EVSW配套使用的吗?

       第二:目前我用BQ30Z554的EVSW,能正常读取到我电池管理IC  BQ30Z55的信息,但要写配置时好像提示有ERROR,是不是我有哪一步遗漏了?

建议EVSW版本要与你所用IC firmware版本一致。
问:在官网上找不到BQ30Z55 R3配套的EVSW,方便的话,可以给一个链接给吗?谢谢
TI专家回复:
如果官网没有的话,可以找TI代理要,

我刚刚问了TI的利尔达代理,他说手头上没有这个软件,方便的话你可以发一下给我吗?邮箱是zqh358528@163.com  .  真的很急用,谢谢啦

你好,我已经通过代理找到了BQ30z55v0.36的EVSWS软件了,安装之后,连接上EV2300,连接上电池,可以把信息读回来,但是配置文件.gg文件写不进去。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TI 专家回答:

GG文件是在哪里写入的

提示的错误是什么

又问:
在Data flash里,然后在file / import里,把.gg文件导进去。写时提示错误码也不定的,有时候是03,有时是02。读数据可以读回来,但也不稳定,有时也读不到,有时正常读。

>>更多问答

问题2:BQ30Z55与BQ40Z50兼容性怎么样?

以前电池用的方案是BQ30Z55,现在电脑想用BQ40Z50的电池方案。但是主板还是以前的主板,程序也不想更改,想问问TI的工程师,这个方案能不能用BQ40Z55替换了?

回答:这个不能确保能兼容。

可做替代,选用BQ40Z50-R1,但还是要确认layout和程序的。

我的主机上的程序不能更改,只是更换电池而已

对外通讯协议部分是可以兼容的, 但是bq30z55的寄存器配置, 和 bq40z50的配置不一样, 需要重新配置

>>更多问答

问题3:BQ30Z55锂电池保护板过放修复

使用BQ30Z55保护板两节锂电池电池过放后,电池无法充电。我就对锂电池直接充电,并使每节锂电池电压达到3.7V以上。此时把电池装回电脑并插上交流电源开机电池电量显示电流37%,但是我拔掉电脑的交流电源电脑直接关机。

       请问我应该如何解除电池处于过放保护的状态?现在我自己有两个解决方案。

      1,,继续对电池直接充电使其达到4.2V。看会不会自己解除过放保护状态。

       2,直接把BQ30Z55芯片换了。这是下下策我不愿意使用。

我查了相关的质料好像也可以通过重新下载默认的senc文件就可以恢复,希望告知具体的实现过程。

回答:请检查一下是触发了哪种保护。

1.如果是普通过放的话,只要电压足够高就会解除,不需要达到4.2V

2.重新更换BQ30Z55的话需要重新下载配置文件,否则换芯片也不一定能正常工作

重新下载默认senc恢复,和2一样需要得到golden 的配置文件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把电池充到4.2V了,还是不能充放电。我手上有一批这样的电池,试过把两块电池充到4.2V都不能自动解除保护。这批电池都是因为长时间装在设备里没有用引起不能充放电。但是插上电源设备显示在充电,及时充上一天一夜也充不进电。所以我靠这个来推断是过放引起的保护,同时我用万用表测过电池,电池的电压都低于了3V。

        还有就是我通过什么来检查触发了那种保护?是不是一定要用EV2300或者2400来看。

         充电时我是直接对电池充电此时保护板任然连接在电池上,这样会不会把MOS管弄坏,或者其他器件坏了?下图为工厂提供的保护板原理图。

1.如果在pack端无法充电时,把P+.B+短接激活试试,

2.短路无法激活的话,链接EV2300,SMbs通讯,看下PF状态位是否由置位

回复:
1.如果在pack端无法充电时,把P+.B+短接激活试试,

2.短路无法激活的话,链接EV2300,SMbs通讯,看下PF状态位是否由置位

测量MOS管第4脚上的电压。高电平为正常,低电平IC保护启动

有可能是出触发PF保护了, 这样一定要通过上位机发送pf clear 命令才可以清除

>>更多问答

问题4:BQ30Z55使用单片机进行校正

你好!我先问下  Board offset = ADCCC * (Coulomb Counter Offset Samples) 这个公式的Coulomb Counter Offset Samples从哪里可以获得。还有计算出来的值怎么更新到DF里面。谢谢!

TI专家回复:Coulomb Counter Offset Samples 是data flash 中的参数,

查看查看详情 page168中的表格里面有具体的位置

问:非常感谢,但是我按照校正的步骤从23里面读出来的原始数据带入公式怎么算出了不对。

答:主要值的正负号,或者把计算过程列一下
比如计算 CC offset = ADCCC * (Coulomb Counter Offset Samples)   我用EV2300  先发送002D  然后发送F082  在到23里读取原始数据为 FF89,在到DF里面读取

(Coulomb Counter Offset Samples) 为64  带入公司计算CC offset =65417*64   算出来CC offset是4186688   实际从上位机读出来的是-7623

>>更多问答

网友:
问题5:BQ30Z554芯片不通信问题,急急急!麻烦大家看下

自己做的一块BQ30Z554测试板,插上EV2300后显示如图

上图提示找不到设备;

点击confirm Selcetion后,提示如下图画面;

进去之后一直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

求解,不管是单独接3S电池,还是用电源供电,都提示这样的信息,

附上电路原理图:

回复:接上电池后需要对芯片激活以下,短接一下pack+和BAT+
刚刚看到您的回复之后立马去短接了Pack+和BAT+,然后再试,还是不行
1.确认你的PCM是否是正常的,组装PACK有无其他的问题。

2.把pack+与BAT+短路状态或者充电状态,在manufacturer access 处下指令“22”,打开MOS管

3.确认MOS管打开后,在把短路或充电器断开,电池就可以正常的通讯了。

可以确认一下接上EV2300后data,clock支路的电压对不对;IC的每个pin脚的电压,有没有异常。

1.PCM是正常的,电池是裸电池;

2.把pack+与BAT+短路时,接头处会冒烟,冒火花,所以不敢短接。

    接上电池之后,Pin 1 -CHG引脚电压为3.0V,Pin 30-DSG引脚电压为0V,也就说装上电池之后,PACK+处电压为0;

3.您说的MOS管打开是指打开哪个MOS管?

接上EV2300之后,SMBD,SMBC引脚电压都是3.19V,CHG引脚电压是3.0V,DSG电压是0V,BAT电压12.1V,PACK电压是0V,

板子还是无法正常通信
问:

现在充放电MOS是关的,用外部power小电流打电wake up,确认一下VCC, PACK, REG33, REG25 pin脚电压是多少

接3S电池的时候,VCC为12V,PACK,REG33,REG25都为0V,

现在能通信了,但是PACK+没有输出,在manufacturer access 处下指令“22”也没有反应,如下图所示,

怎么样才能让PACK+输出?

回答:

在manufacture access的栏位下22

可以参考bq30z554-R1 Technical Reference

>>更多问答

网友:
真的很不错的帖子,把研发中可能遇见的问题讲透了。

网友A:
能把BQ30Z55这个版本的软件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BQ30Z55这个版本的软件分享下吗?

TI 官网找一下

网友:
BQ30Z554的BQEVSW, 链接如下:

http://www.ti.com/product/BQ30Z554-R1/toolssoft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