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应用

楼主:
我有个应用,需控制6个直流无刷电机正反转及调速,6路A/D转换,2个限位传感器,9个按键输入。想用单片机控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望有人指导

网友:
任务多了些,恐怕51单片机忙不过来,或者引脚不够用。
一片51单片机不够用,可以考虑用两片甚至三片。

网友:
主要是输入输出口不够。对速度要求低

网友:
能不能采用64引脚的单片机

网友:
6个电机怎么控制,你有驱动器吗

网友:
我不想用驱动器,因为体积太大了。想用LDM芯片驱动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的指标参数,有没有复杂的算法,不太好说.

网友:
调速的话,如果具体应用对算法的要求较高,就是单路51都未必能行,比如要求快速随动控制,那得用高速MCU甚至DSP。如果要求不高,甚至是开环调速,那即使是6路51也没问题。所以,楼主还是把具体应用的需求先弄清楚、讲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