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压互感器的知识

楼主:
L-N之间交流220V,那个2mA请问是什么意思?还有,我想在multisim中仿真这部分电路,选用的TS_IDEAL模型,但是参数设置中一次侧和二次侧电感值怎么确定???我只知道变比是1?

网友A:
这种东西,其实是电流互感器,初级额定电流2mA,次级也是2mA,意思是不能超过2mA,超过后不能保证精度。
在电路中,N、L之间一般电压有效值220V,峰值311V,经R46后电流大致上峰值为0.797mA,不超过2mA,可以使用,但留的余量比较大,有点浪费。

网友:
我想在multisim中仿真这部分电路,选用的TS_IDEAL模型,但是参数设置中一次侧和二次侧电感值怎么确定?

这个,可能是仿不出来的。
如果你手中有互感器实物,可以量量绕组的电感量。如果没有实物,厂家一般不提供电感量数据。

网友:
图中R47用到1千欧,这需要查查该互感器手册,看看厂家是否允许使用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其实是电流互感器,初级额定电流2mA,次级也是2mA,意思是不能超过2mA,超过后不能保证精度。
...

请教 maychang 老师,电流互感器和变压器的区别在哪里?(原理上都是电-磁-电的转换) 为什么测量电压不是用变压器的变压比换算呢,在这里又变成按电流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maychang 老师,电流互感器和变压器的区别在哪里?(原理上都是电-磁-电的转换) 为什么测量电压不是 ...

“电流互感器和变压器的区别在哪里?(原理上都是电-磁-电的转换) ”

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实现转换,不过使用目的不同,匝数不同。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都是两个绕组绕在一个铁心上,两个绕组紧耦合,漏感相当小。
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接到电压源上(例如交流220V市电,甚至500kV高压交流),为使铁心中磁通密度不超过允许值,绕组匝数很多。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接入电流源,绕组匝数很少,很多情况下一次只有一匝(穿心式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二次电流受限制,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电流互感器二次电压受限制,二次绕组不允许开路。

网友:
感觉楼主这里是画错了吧,
因为没有看到完整的后面电路,估计是工模电感或者共模扼流圈
互感器出来的是交流正弦电压,除非你用来测量频率或检测峰值之类,否则交流电压输入给后面电路供电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maychang 老师,电流互感器和变压器的区别在哪里?(原理上都是电-磁-电的转换) 为什么测量电压不是 ...

“为什么测量电压不是用变压器的变压比换算呢,在这里又变成按电流比了?”

楼主使用的互感器,一次绕组串联了一个相当大的电阻。对该互感器一次绕组来说,相当于接入一个电流源,该电流源的电流由N、L之间电压和R46决定。该互感器一次电流标注为2mA,这个2mA是最大允许值,如果超过了,精度不保证。其实这个最大允许值,是由铁心中磁通密度决定的。铁心中磁通密度大了,就会进入磁化曲线的非线性区域,所以精度不能保证。

网友C:
因只看到楼主部分电路,不好判断
如是扼流圈或工模电感应该旋转90°画法
电源输入端的共模电感或说是共模扼流圈,常用于开关电源中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信号,起EMI滤波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只看到楼主部分电路,不好判断
如是扼流圈或工模电感应该旋转90°画法
电源输入端的共模电感或说是共模 ...

这就是一个电压信号采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一个电压信号采集电路

电压信号采集电路用电压互感器常见

网友:
这个东西叫电流型电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