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有鬼影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样解决?

楼主(2018-10-10):
液晶屏显示有鬼影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样解决?
段码液晶屏是定制产品,其中:尺寸、材质、电压、偏压、视角、工作温度等参数都是在开模前固定好的,而液晶屏点亮有鬼影,一般都是因为提供给液晶屏的电压高于液晶屏本身的电压造成的(例如:液晶屏定制时做的是5V电压,那么就需要用5V的电压来点亮,如果用了高于5V的电压,那么液晶屏上一些不该显示的都会显示出来,称鬼影)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
晶拓
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除了电压以外,应该还有其它因素,

网友:
液晶屏上一些不该显示的都会显示出来,称鬼影
与平时所说的阴影有什么区别

楼主:
是的 只是写了常见的因素

网友B:
使用的 LCD模块 和 TM4C123GH6PM 单片机如下:【以下所有步骤都是基于一个可以编译通过的工程进行的,不管main.c里面是什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