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51利用定时器1通道生成PWM信号的问题

楼主:
如题:怎样将1通道的16位定时器用作两个8位定时器来生成PWM信号,请大神指点!
(说明:这个片子本身有输出PWM信号功能,但是要将通道0和通道1两个定时器联合使用,这样的话定时器就不够用了,看手册说是可以将通道1的16位定时器用作两个8位定时器(高8位和低8位),但是实际出来的信号始终是方波,而且频率也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面是两个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低8位控制周期,高8位控制占空比):
__interrupt static void r_tau0_channel1_interrupt(void)
{

    P4.0 = 1U ;
    R_TAU0_Channel1_Higher8bits_Start() ;

}

__interrupt static void r_tau0_channel1_higher8bits_interrupt(void)
{

    P4.0 = 0U ;
    R_TAU0_Channel1_Higher8bits_Stop() ;

}

网友:
都没人这样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