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编程

楼主:
新手入门,学习固件编程,应该看些什么书籍,该怎么入手去学习,求大佬推荐几本书或者视频教程。

网友A:
1) 如果是MCU学习,直接买个开发板,好好把例程过一遍,要自己动手敲。
2) 只是把例程编译一下,烧录看看结果,永远学不会
3) C是必修课,一定要精通,内存管理,指针应用,数据结构,算法处理,一般是嵌入式系统学会(找一个好好研究即可,比如ucos,freertos……不要贪多)
4) 学会这些以后,制作点东西吧,跟着项目走学东西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MCU学习,直接买个开发板,好好把例程过一遍,要自己动手敲。
2) 只是把例程编译一下,烧录看 ...

好的,谢谢指导,没学过直接让看程序有点麻爪,所以感谢大神的指点,有什么好的c++的书推荐没对于新手

网友:
别整得这么高级嘛.....
啥子固件,不就是单片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