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初始化失败 校验失败

楼主:
  altera cycloneV ddr3初始化  校验失败(local_cal_fail为高)往哪方面找原因呀?  工程是官方例程改的,就改了器件型号、分配了引脚。下载下去后local_cal_fail为高。
配置如图。

引脚一个一个配的,并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相关电平与阻抗通过tcl配置好的,编译后没有问题。复位是软件复位,8秒一个。我是非常纳闷为啥板子上也不搞一个硬件复位按键

求大神指点一下,之前用的硬核连布线都过不了,说是pll有什么问题。后面改用软核,初始化一直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什么情况?

网友:
运行tcl脚本的时候要仔细,千万不要点到example下的tcl,18.0下那个是5CGX的一个型号,核对一下你的pin location是不是和器件型号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