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谐振电路和SRC谐振电路的区别

楼主:
想问一下大神们,LLC谐振电路和SRC谐振(串联谐振)的区别是什么,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有人说 LLC可以工作在串联谐振所工作的区域,SRC不能工作在小于其谐振点的区域” 。这句话中小于谐振点的区域是指频率小于谐振频率的时候么?

网友:
ZVS是开关谐震,开关谐震必须感性。

LLC可让Lr和Cr完全谐震甚至略偏容性,剩下那Lm来营造感性环境。

网友:
不久前我才晓得,LC谐震,不是电感电容两种元件的谐震,而是每个元件的交集。

如果把电感分成一大一小,那么,谐震点就有三个,LLC的谐震,就是小的那一个,整个电路的环境仍是感性,SRC只有一个电感,谐震点就那么一个,频率低于谐震点就是容性区。

网友:
SRC谐振串联谐振有自己固有的频率,当外来频率与固有频率相同时,振幅最大,也就是谐振。

网友:
串联谐振必须得有一个回路,当谐振频率通过时,当频率f达到某个特定值时,LC串联电路的感抗和容抗相等,谐振就产生了。

LLC是由2个电感和1个电容构成的谐振电路,也就是说存在两个谐振点,与不同电路拓扑有关,比如负载加重,谐振频率将会升高,,,,

网友:
有人说 LLC可以工作在串联谐振所工作的区域,SRC不能工作在小于其谐振点的区域

LLC可以工作在串联谐振所工作的区域,LLC的拓扑多了,这个要看场景,不好说

SRC不能工作在小于其谐振点的区域,只能说应该是

网友:
不太明白,哈哈 ? "LLC可以工作在串联谐振所工作的区域,SRC不能工作在小于其谐振点的区域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和能量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