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模块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本功能

楼主:
   无线数据收发器一般有哪几个基本组成部分呢?以无线数据收发器为例,向大家介绍它的组成结构。无线数据收发器一般由发射机、接收机、锁相环、基带处理及调制解调器、CPU、RS-232或RS-485 接口等组成。

各组成部分的基本功能如下:

(1)发射机:将基带信号调制到射频上,并进行功率放大。

(2)接收机:将收到的射频信号进行解调、放大还原成基带信号。

(3)锁相环:为发射机和接收机提供高稳定度的标准射频信号。

(4)基带处理及调制解调:对基带信号进行滤波、放大整形、调制解调等处理。

(5)CPU:完成控制运行、参数设置、数据处理,接口控制等功能。

(6)RS-232/RS-485 接口:完成与用户终端设备的数据交换。

网友:
无线数据收发器一般有哪几个基本组成部分呢?以无线数据收发器为例,向大家介绍它的组成结构。无线数据收发器一般由发射机、接收机、锁相环、基带处理及调制解调器、CPU、RS-232或RS-485 接口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