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USB充电电路CN3068赏析

楼主:
      CN3068资料
    紫潮-CN3068.pdf (368.97 KB, 下载次数: 83)   高效率,USB兼容的充电管理电路

网友:
CN3068的NTC计算了来了,请自行下载,多多回复交流

CN3068 NTC计算.xls

网友:
自己顶贴吧

网友:
4A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CN3001

       概述:
            CN3001是PWM降压模式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单节锂电池充电进行管制,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CN3001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合适锂电池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CN3001将电池电压调制在4.2V,也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电电压的66.5%(典型值)时,CN3001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7.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16%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恒压充电电压的95.5%,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001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4.5V到28V
            - 对单节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
            - 充电电流可达4A
            - PWM开关频率:300KHz
            - 恒压充电电压可用电阻向上调整
            - 恒压充电电压精度: ±1%
            - 恒流充电电流由外部电阻设置
            - 对深度放电的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 自动再充电功能
            - 充电状态和充电结束状态指示
            - 软启动功能
            - 电池端过压保护
            - 工作环境温度: -40℃ 到 +85℃

网友:
有需要详细资料和样片的请留下邮箱,我会发资料给你。

网友:
  4A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CN3763

   概述:

  CN3763是PWM降压模式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
对三节锂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
和使用简单等有点。
   CN3763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充电
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CN3763讲电池电压条子在12.6V,也可以
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6.6V到30V
    对三节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
    充电电流可达4A
    PWM开关频率:300KHz
    恒压充电电压可用电阻向上调整

网友A:
美国人干这个很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人干这个很灵!

楼主上的芯片是国产的上海如韵的充电芯片

网友:
  5A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CN3703

       概述:
            CN3703是PWM降压模式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三节锂电池充电进行自动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703具有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的充电。在恒压充电模式,CN3703将电池电压调制在12.6V,精度为±1%;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8.4V时,CN3703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外部电阻所设置的值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降到12V时,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703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7.5V到28V
            - 对三节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
            - 充电电流达5A
            - PWM开关频率:300KHz
            - 恒压充电电压精度:±1%
            - 恒流充电电流由外部电阻设置
            - 对深度放电的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 充电结束电流可由外部电阻设置
            - 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 自动再充电功能
            - 充电状态和充电结束状态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