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3547评估板评测

楼主:
       收到的TLP3547的评估板样品包装不错,采用一个小塑料盒,外加一份一份说明书。这样样品不容易被磕碰损伤。

       TLP3547的评估板为了和传统的继电器封装兼容采用了由两块小板拼接而成的方案,这样把DIP8封装转换成了下边的四个引脚,左边两个是“线圈”端子,右边的两个是“常开触点”的封装,这个好处是可以使用原来的PCB设计,而不必更改设计。不过在新设计里自己重新布局布线会更紧凑,更合理。

    在这里要注意评估板引脚和器件引脚的对照关系。好在厂家随评估板样品给出了评估板的示意图:

    TLP3547主要性能:
    TLP3547是东芝推出的5A驱动电流的光继电器,采用DIP8封装、主要用来在工业应用中取代机械继电器。

    TLP3547负载端接入有3种方式:
接入方式1:可接入交流或直流。当然电压范围是由限制的。不同型号不同详见器件手册。

接入方式2:只可接入直流。注意直流负载电流方向。

接入方式3:只可接入直流,通过并联MOSFET的方式来增大负载电流,但需要注意的是并联的MOSFET并不具有自动均流的功能,所以电流负载还是不要太大才好,留够足够的裕量。注意直流负载电流方向。

1、   LED侧,也就是“线圈侧”VF:
   测试工具:万用表
   测量结果VF为 1.74V左右。输入电压3.3V,这样驱动电阻上的电压大致在1.56V左右。评估板上驱动电阻为150欧姆,所以IF为 10mA左右。驱动功耗为 3.3V X 10 mA = 33mW. 相比机械继电器,驱动功耗小很多,驱动电路也只要一个电阻就可以了,所以驱动电路的成本也会降低很多。

2、开关时间延迟测试,测试使用示波器
     根据说明书搭接测试电路,将驱动电压3.3V(由一个开发板获得),驱动正极连接评估板引脚1,地连接评估板引脚2。
     负载为一个给移动电源充电,大约电流为1.04A,电压为5.25V。输入正电源端接评估板引脚3,移动电源输入正端接评估板引脚4。为示波器测量方便起见,驱动的开发板地和充电器输出的地,移动电源的地连在一起。

    通过用示波器测试,可以看出,开通时,从驱动输出到开关闭合,延迟时间在2~3ms。

     关断时,从驱动输出到开关打开,延迟时间在0.2ms以内。

总结:
1、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继电器,体积优势明显,替代信号继电器和小功率继电器比较节省空间。
2、开关驱动比机械式速度快,抖动小,驱动功率小。
3、从参数上看,重复开关寿命比机械式继电器要高。

网友:
补充几点内容:
1、从驱动延时来看(参照上面的示波器测试情况),负载端100HZ的方波是可以获得的。再高就有些问题了。
2、如果用在信号隔离,采用光耦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没必要用光继电器。
3、如果光继电器能支持更大的电流,更高的交流电压(更换封装,采用更大电流、更大耐压的MOSFET)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