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蓝牙直立平衡车DIY

楼主:
一. 系统介绍
            我的参赛作品使用了兆易创新官方GD32F350评估板,直立平衡车使用倒立摆控制模型,连续采样传感器获得小车运动姿态,通过pwm以及蓝牙通信控制小车运动方向。涵盖了MCU软硬件,机械,电机驱动,mems传感器采样,自动控制,蓝牙通信,安卓手机APP编程等
领域,有比较高的技术含量以及应用推广。

网友:
蓝牙直立平衡车照片。

网友:
理论上可以做成独轮的
大秦可以挑战一下
或者做成自行车那种两轮
丰田还是本田,已做出这种摩托车

网友:
二. 系统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做成独轮的
大秦可以挑战一下
或者做成自行车那种两轮
丰田还是本田,已做出这种摩托车

目前水平和条件还达不到啊!

网友:
三. 系统模块功能说明
             蓝牙直立平衡车可以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GD320F350官方板,mpu6050 mems传感器模块,cc2541f256蓝牙通信模块,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减速电机和支架,以及安卓手机蓝牙app。

网友:
1.GD32f350官方评估板
    这个板子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工作频率可以达到108M Hz,硬件资源丰富,通过i2c模拟接口获得传感器数据,然后通过算法获得小车姿态,依靠硬件pwm驱动电机运动,通过串口接收手机蓝牙遥控指令,改变平衡车运动方向。

网友:
官方评估板照片

网友:
GD32的STM32类似啊

网友:
2. mpu6050模块
         mpu6050是六轴陀螺仪,加速度mems传感器,内部带硬件DMP功能,通过四元数获得欧拉角,直立平衡车只需要倾斜角和一组角速度两个参数就可以比较好的控制运动姿态。

网友:
传感器模块照片

网友:
3. cc2541f256蓝牙模块
          cc2541f256是德州仪器的一款蓝牙芯片,支持蓝牙BLE4.0,接收安卓手机的蓝牙通信指令,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GD32F350板子。

网友:
4. 电机驱动模块
             芯片使用TB6612FNG,两路pwm输入,可驱动两个电机,另外使用两个io口控制电机正转或者反转,也就是前进或者后退,小车的左右转原理是依赖两个pwm之间的差值实现的。

网友:
5.电源管理模块
            直立车使用四节镍氢电池供电,因此需要通过一片低压差LDO芯片给GD32F350和传感器,蓝牙模块供电,另外对电机驱动模块的电源需要DC-DC升压模块来供电,平衡车才能平衡站立。

网友:
6.电机和车架
           电机采样最常见直流减速电机,价格很便宜,就是输出力矩小
一些,实际效果还可以,车架采用塑料盒子,比较容易加工。

网友:
7. 安卓手机蓝牙app
             手机蓝牙app采用android studio 2.1编程软件,可以实现扫描蓝牙设备,连接蓝牙设备,发送数据指令等。

网友:
四. 代码和算法
             下边的第一个照片有整个系统核心控制算法说明 ,基本的控制算法使用比例微分控制算法。

网友:
官方的代码例程都是使用keil mdk,没有iar ,我的是使用iar软件,基本采用
寄存器操作模式。包括定时器,pwm,user,模拟i2c,io口等。

网友:
1. GD32F350系统时钟pll编程

网友:
2. 两路pwm输出编程

网友:
3. 串口uart编程

网友:
4. mpu6050 dmp初始化 ,使用模拟i2c

网友:
5. cc2541蓝牙通信编程,包括串口

网友:
6. 手机蓝牙app界面

网友:
五. 蓝牙直立平衡车演示视频
              包括上电后倾斜30度自动平衡站立,原地快速旋转 ,跑圈等视频。视频链接地址: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ooth/f/103/t/162874

网友:
六.心得体会
             1. GD32F350硬件资源丰富,资料手册比较详细,尽管目前没有
    iar编程代码,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寄存器操作方式比较顺利完成比赛。

网友:
2. 调试接口锁住芯片解决办法
      GD32F350调试接口被硬件默认分配在PA口,我使用的模拟i2c也安排在PA口,其中sda为双向口,程序代码不小心把jtag配置为输出,锁住了芯片,解决的方法是先按住复位引脚,然后释放同时在iar环境快速重新下载程序,把以前的错误代码擦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
3.直立车上电后不能自动平衡站立问题
起初,电机是竖直安装的,倾角达到45度左右,没法站立,然后把电机水平安卓后,倾角减少到30度左右,上电后依然无法稳定站立,购买了一块dc-dc模块,给电机的驱动电压调节到14伏左右,就可以平衡站立了!

网友:
蓝牙直立平衡车硬件平台搭建帖子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7686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主厉害,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

网友:
附给评委补充材料:

大秦正声
GD32F350蓝牙直立车DIY:软件篇
大秦正声
第一贴:GD32F350蓝牙直立车diy硬件平台搭建
大秦正声
GD32F350蓝牙直立车DIY视频演示
大秦正声
GD32F350蓝牙直立车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