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开发分享八】RTC年月日时分秒实时时钟,并显示在TFT屏幕上

楼主:
为了得到更加精确的RTC时钟,我采用了LXTAL外部晶振,自己动手焊接了32.768KHz和匹配电容。

时钟选择如下: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XTAL
#define BKP_VALUE    0x32F0

rtc_timestamp_struct rtc_timestamp;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initpara;
__IO uint32_t prescaler_a = 0, prescaler_s = 0;

void rtc_setup(void);
void rtc_show_time(void);
void rtc_show_timestamp(void);
uint8_t usart_input_threshold(uint32_t value);
bool RTC_Timer_Set_Flag=0;
void rtc_pre_config(void);

/*!
    \brief      RTC configuratio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tc_pre_config(void)
{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IRC40K)
          rcu_osci_on(RCU_IRC40K);
          rcu_osci_stab_wait(RCU_IRC40K);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IRC40K);

          prescaler_s = 0x18F;
          prescaler_a = 0x63;
    #el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XTAL)
          rcu_osci_on(RCU_LXTAL);
          rcu_osci_stab_wait(RCU_LXTAL);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LXTAL);
          prescaler_s = 0xFF;
          prescaler_a = 0x7F;
    #else
    #error RTC clock source should be defined.
    #endif /* RTC_CLOCK_SOURCE_IRC40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RTC);
    rtc_register_sync_wait();
}

然后通过串口可以设置初始化年月日时分秒,如下图所示

设置当下时间为2018-10-11 15:22:00,设置时间的代码如下:

void rtc_setup(void)
{
    /* setup RTC time value */
    uint32_t tmp_year=0xFF,tmp_month=0xFF,tmp_date=0xFF,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rtc_initpara.rtc_factor_asyn = prescaler_a;
    rtc_initpara.rtc_factor_syn = prescaler_s;
    //rtc_initpara.rtc_year = 0x18;
    rtc_initpara.rtc_day_of_week = RTC_SATURDAY;
    //rtc_initpara.rtc_month = RTC_APR;
    //rtc_initpara.rtc_date = 0x30;
    rtc_initpara.rtc_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rtc_initpara.rtc_am_pm = RTC_AM;
                RTC_Timer_Set_Flag = 0;
    /* current time input */
    USART1_SendBuffer("=======Configure RTC Time========\n\r",sizeof("=======Configure RTC Time========\n\r"));

                USART1_SendBuffer("\n\r  please input year:\n\r",sizeof("  please input year:\n\r"));
                while (tmp_year == 0xFF){
        tmp_year = usart_input_threshold(99);
        rtc_initpara.rtc_year = tmp_year;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year/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year%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1_SendBuffer("\n\r  please input month:\n\r",sizeof("  please input month:\n\r"));
                while (tmp_month == 0xFF){
        tmp_month = usart_input_threshold(12);
        rtc_initpara.rtc_month = tmp_month;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month/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month%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1_SendBuffer("\n\r  please input date:\n\r",sizeof("  please input date:\n\r"));
                while (tmp_date == 0xFF){
        tmp_date = usart_input_threshold(31);
        rtc_initpara.rtc_date = tmp_date;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date/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date%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1_SendBuffer("\n\r  please input hour:\n\r",sizeof("  please input hour:\n\r"));
    while (tmp_hh == 0xFF){
        tmp_hh = usart_input_threshold(23);
        rtc_initpara.rtc_hour = tmp_hh;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hh/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hh%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1_SendBuffer("\n\r  please input minute:\n\r",sizeof("  please input minute:\n\r"));
    while (tmp_mm == 0xFF){
        tmp_mm = usart_input_threshold(59);
        rtc_initpara.rtc_minute = tmp_mm;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mm/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mm%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1_SendBuffer("\n\r  please input second:\n\r",sizeof("  please input second:\n\r"));
    while (tmp_ss == 0xFF){
        tmp_ss = usart_input_threshold(59);
        rtc_initpara.rtc_second = tmp_ss;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ss/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tmp_ss%16+0x30);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 RTC current time configuration */
    if(ERROR == rtc_init(&rtc_initpara)){
        USART1_SendBuffer("\n\r** RTC time configuration failed! **\n\r",sizeof("\n\r** RTC time configuration failed! **\n\r"));
    }else{
        USART1_SendBuffer("\n\r** RTC time configuration success! **\n\r",sizeof("\n\r** RTC time configuration success! **\n\r"));
        rtc_show_time();
        RTC_BKP0 = BKP_VALUE;
                                RTC_Timer_Set_Flag = 1;
    }
}

最后,在TFT上面显示实时时钟,结果如下图,

TFT液晶显示屏的驱动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液晶显示屏最下面是个滚动字幕,每隔1秒刷新实时时钟。

下面给个视频:

点不开就直接点这里,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1Nzk5NzA4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这次用GD32F350,在测试RTC时用的是内部振荡器,误差约10%,经过几次测试校准,感觉内部的RTC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用GD32F350,在测试RTC时用的是内部振荡器,误差约10%,经过几次测试校准,感觉内部的RTC挺好用的

内部RTC相对更加低功耗  外部RTC稍微耗电一点 能校准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