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操作系统

楼主(2018-10-11):
驱动器操作系统
本人菜鸟一个,对电机控制基本上是小白,这里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
一般的对控制精度要求较高的驱动器会配备操作系统吗?控制机器人关节电机的驱动器需要配备操作系统吗?为什么?
在什么情况下驱动器会配备操作系统呢?
一个机器人除了驱动器、运动控制卡,还需要其他的有关运动控制的关键部件吗?

网友A:
机器人用伺服电机伺服精度要求和响应时间比较高,,
机器人的运动驱动器就是关键部件了
控制结构,控制器的计算能力高,控制器与伺服之间的总线通讯速度快,伺服的精度高

楼主:
控制器与伺服之间的总线通讯里面的“伺服”,指的是伺服驱动器吗?“控制器”指的是运动控制卡吗?
控制器与伺服需要配备操作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