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dsp学那个好?

楼主:
请问单片机、dsp学那个比较好,本人研一,想找一个自学,原来接触过dsp,但感觉没有单片机实用,但dsp比较新,所以想问一下,求大佬回答一下

网友A:
个人感觉单片机更好一些,DSP侧重于数据的处理,用单片机可以发送一些简单的指令控制DSP进行数据处理,而且单片机上手更快

网友:
如果只是硬件方面,二者没什么显著的不同。软件方面,二者可以类似,但很多情况下是差别巨大。DSP注重算法,尤其是复杂算法,而MCU用到的算法通常不会太复杂,但现在的ARM平台已经可以支持复杂算法,只不过与DSP有所区别。

网友B:
dsp可以实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视频,音频,基带,等。偏算法。贵的可以上千。单片机一般几块到几十块。实现一般的功能,可能有丰富的接口。但不会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总体上来说,dsp显得高端些。单片机也有他的市场。看你个人取向。

网友:
思想最重要,算法是关键,平台次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硬件方面,二者没什么显著的不同。软件方面,二者可以类似,但很多情况下是差别巨大。DSP注重算法 ...

单片机是不是好上手,而且应用上也比dsp广,因为我学dsp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实验,除了跑马灯比较直观,单片机却有很多,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单片机更好一些,DSP侧重于数据的处理,用单片机可以发送一些简单的指令控制DSP进行数据处理,而且 ...

我也感觉单片机比较好上手,我把dsp的一本书看完后,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实例,不像单片机有很多实验能做,那样比较直观。请问如果初学单片机的话现在是不是学ar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sp可以实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视频,音频,基带,等。偏算法。贵的可以上千。单片机一般几块到几十块。实 ...

DSP感觉是比较高端,但从学习到应用是不是很难,不像单片机那样直观容易上手,我把DSP的一本书全都看完了,但还是不知道DSP实际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是不是好上手,而且应用上也比dsp广,因为我学dsp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实验,除了跑马灯比较直观,单 ...

要“直观”,那你是把DSP当MCU用,那不如从MCU入手。前面所说DSP跟MCU最大的差别在于算法,DSP算法是单独的一门学科,既不属于硬件,也不属于软件,由专门的算法架构师承担,专业多为数学出身。所以,如果是电子工程师,从MCU入门更合理,程序员则从PC平台或嵌入式操作系统着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P感觉是比较高端,但从学习到应用是不是很难,不像单片机那样直观容易上手,我把DSP的一本书全都看完了 ...

不动手,光看书,没什么卵用。只动手,不看书,没什么出息。要一边看书一边动手,反复动手、反复看书,这是唯一的正确学习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SP感觉是比较高端,但从学习到应用是不是很难,不像单片机那样直观容易上手,我把DSP的一本书全都看完了 ...

dsp比单片机难。需要一定的算法基础。如果有人带。  实际项目 练习。加上不懈努力。应该可以入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动手,光看书,没什么卵用。只动手,不看书,没什么出息。要一边看书一边动手,反复动手、反复看书,这 ...

恩,谢谢解答,看来我适合学单片机,现在学习单片机是不是最好学ARM,不用学51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动手,光看书,没什么卵用。只动手,不看书,没什么出息。要一边看书一边动手,反复动手、反复看书,这 ...

恩,好的,谢谢解答,我还是比较适合学单片机,那现在学单片机是不是最好学ARM,不用学5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p比单片机难。需要一定的算法基础。如果有人带。  实际项目 练习。加上不懈努力。应该可以入门。

恩,谢谢解答,我感觉DSP偏算法了,要做控制类的还是应该学单片机,现在学单片机是不是应该从ARM开始,不用从51开始

网友:
如果只是硬件方面,二者没什么显著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好的,谢谢解答,我还是比较适合学单片机,那现在学单片机是不是最好学ARM,不用学51了

应该说从晶体管电路开始,把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真学明白了,MCU根本不用学,我就没学过,拿来就用。

网友D:
但接触的第一款MCU,MCS51有其优势,因为资料多,跟其本身好不好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接触的第一款MCU,MCS51有其优势,因为资料多,跟其本身好不好无关。

恩,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硬件方面,二者没什么显著的不同

恩,谢谢您了,我觉得还是学习单片机适合我

网友F:
感觉DSP更难入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DSP更难入门一些

恩,我也感觉这样,看了好长时间dsp,但感觉具体有什么用仍然不知道,学单片机容易做东西,让人产生兴趣,比较直观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解答,看来我适合学单片机,现在学习单片机是不是最好学ARM,不用学51了

没有谁好谁坏,应该站在更高一层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学习一门语言,最终的目的是用其进行交流,而不是去纠结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学习方法,当你掌握了其中一种架构,再去学其它MCU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谁好谁坏,应该站在更高一层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学习一门语言,最终的目的是用其进行交流,而不是去 ...

恩,好的,谢谢了,我先从51学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