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3547评估板评测

楼主:
首先有幸入选TLP3547继电器的评测, 作为北京网友很快就收到了评估模块, 第一时间就开始试了下。
打开包装第一感觉就是小, 然后就是简陋, 作为一个评估板确实寒酸了点, 不过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正式的评估板。
模块正面, 模块使用4个镀金管脚引出,其中左边两个管脚近了点,夹探头和万用表麻烦了些:

模块背面焊接了个电阻用于分压限流,吐槽下狗皮膏药:

模块的电路说明如下:

首先要说的是这个说明书里画的是电阻和2,3管脚是并联的, 不过实际是串联的。 这个电阻和内部LED串联起到分压作用,用于保证5V的时候led最大电流在5/500=10ma左右, 这也是大多数光耦电路的做法。顺便纠结下电路图里电阻那位置的英文被盖住了, 怎么猜都没拆出来。
第一时间测试下输出, 用MCU输出5V控制继电器, 示波器读取波形, 波形很平滑, 开关过冲小, 不过开关波形忘了拍照了。

该光电继电器和机械继电器相比优点包括:
1. 体积小 (小了一个数量级)
2. 开关速度快
3. 没噪声
4. 不像机械继电器在开关过程中会有火花, 触电容易氧化, 寿命短
5. 关闭的时候不会有机械继电器的方向电流, 容易击穿控制mos管, 并且不需要额外的保护器件
缺点当然就是贵。
光电继电器是通过内部LED和接收光敏二极管控制开关的, 理论上外部强光是有可能影响到内部二极管的。 著名的raspberry pi就发生过有人给板子拍照时开着闪光灯后硬件就跑飞的情况, 在评测过程中试了几次用闪光灯静距离拍照, 不过都没在示波器中捕获到输出错误开启的情况,估计内部有用某种材料阻挡外部光线。
下一项测试就是测试开启的最小电流, 测的电流0.004A的时候输出就能开启, 用于测试的负载是一个隔膜气泵给鱼缸里快要挂的小鱼打氧(家里设备有限就这么测了):

测试过程发现在控制端电流在一定范围内的时候输出端是部分导通的, 下图是电流0.335mA下输出是未全部导通的。

而电流在5ma左右基本达到全导通情况:

同时测试了下大电流器件的承受能力, 在20mA的情况下测试了一段时间还是能正常工作的, 不过电流大的话是会影响器件使用寿命。
在测试过程中短暂的把电力加到50mA(手册说明绝对最大值为30mA), 不过并未发现模块损坏的情况, 看来手册的绝对最大值说的应该是长时间工作的情况。
TLP3547支持3种连接模式:

A模式可用于交流, 这种模式可用于控制低压电磁泵,该模式类似机械继电器,不过耐压小。手册说是60v, 不过由于是串联, 个人认为耐压应该x2才对。
B模式只使用了其中一路, 可以用于控制2路负载。
C模式将两个MOS并联,输出电流达到最大(10A)。
由于评估表没有设置跳线,并且把模式固定在A模式,其它模式测试就无法进行了。

总结:
很高兴能常与TLP3547的评测, 感谢主办方提供模块测试。
个人认为该芯片在特定领域能替代传统继电器。不过提供的模块功能较为单一,无法跳线用于配置连接模式或者直接引出引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