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302DJ的问题

楼主:
电路中用到LCD背光驱动芯片MM3302DJ,5V供电,LCD_BL飞了一根线。
EN3.18V,可是FB电压没有200mV输出。
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BL_VCC4.6V。
是不是不接屏那200mV就没呀?我测试了开发板带的屏,把屏取下来,
上电200mV没有,接上就有

网友A:
"Feedback Input. The MP3302 regulates the voltage across the current sense resistor between FB and GND. Connect a current sense resistor from the bottom of the LED string to GND. Connect the bottom of the LED string to FB. The regulation voltage is 200mV."你要接上背光,形成回路,LED电流流过sense resistor,也即你图中的R19,FB端口才会出现200mV的电压。另外,你的EN端口的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仔细看datasheet,FB端口的电压和EN的电压也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eedback Input. The MP3302 regulates the voltage across the current sense resistor between FB and G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