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设计一个NE555方波发生电路,频率为1--100Hz 可调,能在multisim上仿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主要的电路,是NE555说明书里面就有的内容,仔细看看说明书就是了。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修改一些参数改变频率,好像频率和电阻电容有关τ=RC,f=1/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修改一些参数改变频率,好像频率和电阻电容有关τ=RC,f=1/τ

我把r1和r2设置为联调电阻,c1为47uF,调节电阻,频率可以满足,但是占空比虽然不变,达不到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修改一些参数改变频率,好像频率和电阻电容有关τ=RC,f=1/τ

我用的12v电源,输出只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