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2A充电器设计时电流带CV模式电流往下掉

楼主:
充电器5V 2A设计时带CV模式时电流一直往下掉是为什么,是用同步整流做的,有大神可以帮助一下吗

网友:
恐怕是CV模式基准电压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太大。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CV模式下不能恒流,可以改变基准电压,是否电压设置高了

网友:
是否layout时对芯片的散热没有处理好?功耗导致芯片过热了,因为是恒压输出,所以功率降低的结果就是电流不断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