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CU烧录完程序后直接上电不工作?

楼主:
电路板的电源输入是24V,其中有24V转12V,5V,3.3V等电路,把电源调到24V后,插到电路板上,MCU不工作,而且伴随有5V和3.3V电源指示灯闪烁和电感噪声较大的现象,请教下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并且尝试了将电源从0缓慢怎么加到24V时,MCU能工作,电源指示灯也正常显示。专业知识不够的新人请教下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可以试着从新烧录一遍试试,有可能是烧录NG问题

网友B:
带载启动,负载冲击过大,引起保护,引起模块输出故障
或没限流功能,开机瞬间过流
所谓的电源板就没有软启动功能,

网友B:
MCU能否工作,给的供电3.3V或5V正常才能正常
还有从24V转下来的系统,应该还有其他模块,不只有MCU部分,或许其他功能模块上电引起

网友:
多电源供电的系统要特别注意上电的时序,电感噪声大增说明负载变的很重,这往往说明发生了闩扣现象,而多电源系统的上电时序不对容易发生闩扣现象,尤其是电路设计有问题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从新烧录一遍试试,有可能是烧录NG问题

应该不是烧录的问题,因为尝试过烧录几次,单独给MCU供电,MCU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能否工作,给的供电3.3V或5V正常才能正常
还有从24V转下来的系统,应该还有其他模块,不只有MCU部分, ...

对,还有就是电机驱动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电源供电的系统要特别注意上电的时序,电感噪声大增说明负载变的很重,这往往说明发生了闩扣现象,而多电 ...

学习了,特意百度了下“闩扣现象”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载启动,负载冲击过大,引起保护,引起模块输出故障
或没限流功能,开机瞬间过流
所谓的电源板就没有软 ...

是没有软启动的,也没有限流保护。

网友C:
如果是含有电机的系统且电机的工作电源就是系统电源,那需要注意电机无法启动或者启动瞬间造成的大电流对系统电源电压的影响。如果此时MCU的工作电压会有瞬间跌落,而系统内又有电源监测复位电路,MCU就会因此复位。复位后,如果电机驱动随之停止,负载就会因此降低从而使电源电压恢复,MCU再次进入工作态并导致同一循环的不断发生。这种情况是电源功率不足或滤波电容容量严重不足所致,监视电源电压即可判明。

网友D:
需要复位一下呀,意思就是让MCU从主程序启动,一般的下载器都连有复位引脚,即下载完之后程序自动从主程序运行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复位一下呀,意思就是让MCU从主程序启动,一般的下载器都连有复位引脚,即下载完之后程序自动从主程序 ...

按过复位按钮,没起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含有电机的系统且电机的工作电源就是系统电源,那需要注意电机无法启动或者启动瞬间造成的大电流对系 ...

感觉是滤波电容容量问题,后来多加了几个电容,然后故障现象小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含有电机的系统且电机的工作电源就是系统电源,那需要注意电机无法启动或者启动瞬间造成的大电流对系 ...

谢谢你的解答,对我启发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滤波电容容量问题,后来多加了几个电容,然后故障现象小了很多。

说说你各电源系统的滤波电容容量。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好好监视一下电源电压。

网友:
多电源供电的系统要特别注意上电的时序,电感噪声大增说明负载变的很重,这往往说明发生了闩扣现象,而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电源供电的系统要特别注意上电的时序,电感噪声大增说明负载变的很重,这往往说明发生了闩扣现象,而多电

???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好好监视一下电源电压。

一开始出现电源指示灯不稳定的时候,3.3V电压差不多掉了0.5V,12V电压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