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多个传感器数据打包成一条数据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
我该怎么把把获取的多个传感器数据打包到一条数据发送,比如A测温设备获取温度是25摄氏度,B是32摄氏度,c是27摄氏度打包到一条数据。各位有没有类似的代码啊,最好可以贴出来。谢谢。

网友A:
通信协议,你自己定,你想把数据怎么打包都可以,只要收发双方一致即可。

网友:
我知道通信协议,我协议帧头假设为0xAA尾为0xBB,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中间数据塞进去。我想找一个代码参考具体如何写,不知道大佬有没有代码啊,贴出来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你自己定,你想把数据怎么打包都可以,只要收发双方一致即可。

我知道通信协议,我协议帧头假设为0xAA尾为0xBB,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中间数据塞进去。我想找一个代码参考具体如何写,不知道大佬有没有代码啊,贴出来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这样
数据包长度,传感器1MSB,传感器1LSB,传感器NMSB,……,CR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通信协议,我协议帧头假设为0xAA尾为0xBB,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中间数据塞进去。我想找一个代码参考 ...

不知道怎么把中间数据塞进去,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从前往后。改发送函数就行了。根据你的发送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把中间数据塞进去,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从前往后。改发送函数就行了。根据你的发送格式。

嗯嗯,谢谢您的回答。已经解决了,我用了最笨的方法,统统打包到了数组当中,当成字符串一起发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
数据包长度,传感器1MSB,传感器1LSB,传感器NMSB,……,CRC

嗯嗯,谢谢版主。已经解决了,我用了最笨的方法,统统打包到了数组当中,当成字符串一起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