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双串口非阻塞高速收发机制及其驱动

楼主:
GD32F350上有两个串口,其中,第二个还有点小坑。

在本应用中,一个串口用于USB CDC,需要的设计速率越高越好,另一个用于SWO,速率也低不了,所以串口驱动需要好好折腾一下。GD32的串口硬件上不带FIFO(指可降低中断频率的那种),需配合DMA使用。收发机制如下:
一、发送:
给每路发送通道准备64字节的专用FIFO,发送前根据DMA通道传输字节,获得FIFO剩余空间大小。发送时先关闭DMA通道,将FIFO内残余数据和新数据合并,再开启DMA通道。另需试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二、接收:
给每路接收通道准备64字节 * 2的专用FIFO,两块FIFO用于乒乓操作,响应接收中断后(包括DMA完成和超时,高优先级响应),依次关闭通道,读取通道传输字节,切换FIFO,开启通道,向串口流发送接收事件,退出中断响应。
注意,GD32串口上有一个5帧的接收fifo,所以没必要使用DMA传输半完成中断。
小坑如下:

这就是你们卖0.3美金的理由吗?
好吧,只能人为进行超时检查了,在system_tick 一毫秒中断中加一个usart1_poll,大功告成。

完整驱动代码如下,测试很少,仅供参考:
#include "vsf.h"
#include "core.h"

// usart + dma + HTFIE + FTFIE + 64byte buffer

#define DMA_BUFF_SIZE                        64
static uint8_t tx_dma_buff[VSFHAL_USART_NUM][DMA_BUFF_SIZE];

static uint8_t rx_dma_buf_sel[VSFHAL_USART_NUM];
static uint8_t rx_dma_buff_pos[VSFHAL_USART_NUM][2];
static uint8_t rx_dma_buff[VSFHAL_USART_NUM][2][DMA_BUFF_SIZE];

static void (*vsfhal_usart_ontx[VSFHAL_USART_NUM])(void *);
static void (*vsfhal_usart_onrx[VSFHAL_USART_NUM])(void *);
static void *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VSFHAL_USART_NUM];

vsf_err_t vsfhal_usart_init(vsfhal_usart_t index)
{
        if (index >= VSFHAL_USART_NUM)
                return VSFERR_BUG;

        switch (index)
        {
#if VSFHAL_USART0_ENABLE
        case 0:
#if VSFHAL_USART0_TXD_PA9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AEN;
                IO_AF_SELECT(0, 9, 1);
                IO_CFG_AF(0, 9);
#endif
#if VSFHAL_USART0_RXD_PA10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AEN;
                IO_AF_SELECT(0, 10, 1);
                IO_CFG_AF(0, 10);
#endif
#if VSFHAL_USART0_TXD_PB6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BEN;
                IO_AF_SELECT(1, 6, 0);
                IO_CFG_AF(1, 6);
#endif
#if VSFHAL_USART0_RXD_PB7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BEN;
                IO_AF_SELECT(1, 7, 0);
                IO_CFG_AF(1, 7);
#endif
                RCU_AHBEN |= RCU_AHBEN_DMAEN;
                RCU_APB2EN |= RCU_APB2EN_USART0EN;
                break;
#endif
#if VSFHAL_USART1_ENABLE
        case 1:
#if VSFHAL_USART1_TXD_PA2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AEN;
                IO_AF_SELECT(0, 2, 1);
                IO_CFG_AF(0, 2);
#endif
#if VSFHAL_USART1_RXD_PA3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AEN;
                IO_AF_SELECT(0, 3, 1);
                IO_CFG_AF(0, 3);
#endif
#if VSFHAL_USART1_TXD_PA8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AEN;
                IO_AF_SELECT(0, 8, 4);
                IO_CFG_AF(0, 8);
#endif
#if VSFHAL_USART1_RXD_PB0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BEN;
                IO_AF_SELECT(1, 0, 4);
                IO_CFG_AF(1, 0);
#endif
#if VSFHAL_USART1_TXD_PA14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AEN;
                IO_AF_SELECT(0, 14, 1);
                IO_CFG_AF(0, 14);
#endif
#if VSFHAL_USART1_RXD_PA15_EN
                RCU_AHBEN |= RCU_AHBEN_PAEN;
                IO_AF_SELECT(0, 15, 1);
                IO_CFG_AF(0, 15);
#endif
                RCU_AHBEN |= RCU_AHBEN_DMAEN;
                RCU_APB1EN |= RCU_APB1EN_USART1EN;
                break;
#endif
        }

        return VSFERR_NONE;
}

vsf_err_t vsfhal_usart_fini(vsfhal_usart_t index)
{
        if (index >= VSFHAL_USART_NUM)
                return VSFERR_BUG;

        return VSFERR_NONE;
}

vsf_err_t vsfhal_usart_config(vsfhal_usart_t index, uint32_t baudrate, uint32_t mode)
{
        uint32_t temp;
        uint32_t usartx;
        struct vsfhal_info_t *info;

        if (index >= VSFHAL_USART_NUM)
                return VSFERR_BUG;

        if (vsfhal_core_get_info(&info) || (NULL == info))
                return VSFERR_BUG;

        switch (index)
        {
        case 0:
                usartx = USART0;
                temp = info->apb2_freq_hz;
                break;
        case 1:
                usartx = USART1;
                temp = info->apb1_freq_hz;
                break;
        }

        if (index == 0)
        {
                DMA_CH1CTL = 0;
                DMA_CH2CTL = 0;
                USART_CTL0(usartx) = USART_CTL0_RTIE | USART_CTL0_OVSMOD |
                                (mode & 0x1600) | USART_CTL0_TEN | USART_CTL0_REN;
                USART_CTL1(usartx) = USART_CTL1_RTEN | ((mode >> 16) & 0x3000);
                USART_CTL2(usartx) = USART_CTL2_DENR | USART_CTL2_DENT;
                USART_RT(usartx) = 30;

                // dma tx
                DMA_CH1CTL = DMA_CHXCTL_MNAGA | DMA_CHXCTL_DIR | DMA_CHXCTL_FTFIE;
                DMA_CH1PADDR = (uint32_t)(usartx + 0x28U);

                // dma rx
                rx_dma_buf_sel[0] = 0;
                DMA_CH2PADDR = (uint32_t)(usartx + 0x24U);
                DMA_CH2MADDR = (uint32_t)rx_dma_buff[0][0];
                DMA_CH2CNT = DMA_BUFF_SIZE;
                DMA_CH2CTL = DMA_CHXCTL_MNAGA | DMA_CHXCTL_FTFIE | DMA_CHXCTL_CHEN;
        }
        else
        {
                DMA_CH3CTL = 0;
                DMA_CH4CTL = 0;
                USART_CTL0(usartx) = USART_CTL0_OVSMOD |
                                (mode & 0x1000) | USART_CTL0_TEN | USART_CTL0_REN;
                USART_CTL1(usartx) = 0;
                USART_CTL2(usartx) = USART_CTL2_DENR | USART_CTL2_DENT;

                // dma tx
                DMA_CH3CTL = DMA_CHXCTL_MNAGA | DMA_CHXCTL_DIR | DMA_CHXCTL_FTFIE;
                DMA_CH3PADDR = (uint32_t)(usartx + 0x28U);

                // dma rx
                rx_dma_buf_sel[1] = 0;
                DMA_CH4PADDR = (uint32_t)(usartx + 0x24U);
                DMA_CH4MADDR = (uint32_t)rx_dma_buff[1][0];
                DMA_CH4CNT = DMA_BUFF_SIZE;
                DMA_CH4CTL = DMA_CHXCTL_MNAGA | DMA_CHXCTL_FTFIE | DMA_CHXCTL_CHEN;

        }
        USART_BAUD(usartx) = (temp / baudrate) << 1;        // ovsmod = 1
        USART_CMD(usartx) = 0x1f;
        USART_RFCS(usartx) |= USART_RFCS_RFEN;
        USART_CTL0(usartx) |= USART_CTL0_UEN;

        return VSFERR_NONE;
}

vsf_err_t vsfhal_usart_config_cb(vsfhal_usart_t index, int32_t int_priority, void *p,
                void (*ontx)(void *), void (*onrx)(void *))
{
        if (index >= VSFHAL_USART_NUM)
                return VSFERR_BUG;

        vsfhal_usart_ontx[index] = ontx;
        vsfhal_usart_onrx[index] = onrx;
        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index] = p;

        if (int_priority >= 0)
        {
                switch (index)
                {
                #if VSFHAL_USART0_ENABLE
                case 0:
                        NVIC_EnableIRQ(USART0_IRQn);
                        NVIC_SetPriority(USART0_IRQn, int_priority);
                        NVIC_EnableIRQ(DMA_Channel1_2_IRQn);
                        NVIC_SetPriority(DMA_Channel1_2_IRQn, int_priority);
                        break;
                #endif
                #if VSFHAL_USART1_ENABLE
                case 1: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int_priority);
                        NVIC_EnableIRQ(DMA_Channel3_4_IRQn);
                        NVIC_SetPriority(DMA_Channel3_4_IRQn, int_priority);
                        break;
                #endif
                }
        }
        return VSFERR_NONE;
}

uint16_t vsfhal_usart_tx_bytes(vsfhal_usart_t index,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uint8_t buf[DMA_BUFF_SIZE], last;

        if ((index >= VSFHAL_USART_NUM) || !size)
                return 0;

        switch (index)
        {
        case 0:
                DMA_CH1CTL &= ~DMA_CHXCTL_CHEN;
                last = DMA_CH1CNT;
                if (last)
                        memcpy(buf, (void *)DMA_CH1MADDR, last);
                size = min(sizeof(buf) - last, size);
                if (size)
                        memcpy(buf + last, data, size);
                memcpy(tx_dma_buff[index], buf, size + last);
                DMA_CH1MADDR = (uint32_t)tx_dma_buff[index];
                DMA_CH1CNT = size + last;
                DMA_CH1CTL |= DMA_CHXCTL_CHEN;
                return size;
        case 1:
                DMA_CH3CTL &= ~DMA_CHXCTL_CHEN;
                last = DMA_CH3CNT;
                if (last)
                        memcpy(buf, (void *)DMA_CH3MADDR, last);
                size = min(sizeof(buf) - last, size);
                if (size)
                        memcpy(buf + last, data, size);
                memcpy(tx_dma_buff[index], buf, size + last);
                DMA_CH3MADDR = (uint32_t)tx_dma_buff[index];
                DMA_CH3CNT = size + last;
                DMA_CH3CTL |= DMA_CHXCTL_CHEN;
                return size;
        default:
                return 0;
        }
}

uint16_t vsfhal_usart_tx_get_data_size(vsfhal_usart_t index)
{
        switch (index)
        {
        case 0:
                if (DMA_CH1CTL & DMA_CHXCTL_CHEN)
                        return DMA_CH1CNT;
                else
                        return 0;
        case 1:
                if (DMA_CH3CTL & DMA_CHXCTL_CHEN)
                        return DMA_CH3CNT;
                else
                        return 0;
        default:
                return 0;
        }
}

uint16_t vsfhal_usart_tx_get_free_size(vsfhal_usart_t index)
{
        return DMA_BUFF_SIZE -  vsfhal_usart_tx_get_data_size(index);
}

vsf_err_t vsfhal_usart_tx_int_config(vsfhal_usart_t index, bool enable)
{
        switch (index)
        {
        case 0:
                if (enable)
                        DMA_CH1CTL |= DMA_CHXCTL_FTFIE;
                else
                        DMA_CH1CTL &= ~DMA_CHXCTL_FTFIE;
                break;
        case 1:
                if (enable)
                        DMA_CH3CTL |= DMA_CHXCTL_FTFIE;
                else
                        DMA_CH3CTL &= ~DMA_CHXCTL_FTFIE;
                break;
        default:
                return VSFERR_BUG;
        }

        return VSFERR_NONE;
}

uint16_t vsfhal_usart_rx_bytes(vsfhal_usart_t index, 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uint8_t buf[DMA_BUFF_SIZE];

        switch (index)
        {
        case 0:
                if (DMA_CH2CTL & DMA_CHXCTL_CHEN)
                {
                        if (rx_dma_buf_sel[0] == 0)
                        {
                                if (rx_dma_buff_pos[0][1])
                                {
                                        if (size >= rx_dma_buff_pos[0][1])
                                        {
                                                size = rx_dma_buff_pos[0][1];
                                                memcpy(data, rx_dma_buff[0][1], size);
                                                rx_dma_buff_pos[0][1] = 0;
                                                return size;
                                        }
                                        else
                                        {
                                                memcpy(data, rx_dma_buff[0][1], size);
                                                memcpy(buf, rx_dma_buff[0][1] + size, rx_dma_buff_pos[0][1] - size);
                                                memcpy(rx_dma_buff[0][1], buf, rx_dma_buff_pos[0][1] - size);
                                                rx_dma_buff_pos[0][1] -= size;
                                                return size;
                                        }
                                }
                        }
                        else
                        {
                                if (rx_dma_buff_pos[0][0])
                                {
                                        if (size >= rx_dma_buff_pos[0][0])
                                        {
                                                size = rx_dma_buff_pos[0][0];
                                                memcpy(data, rx_dma_buff[0][0], size);
                                                rx_dma_buff_pos[0][0] = 0;
                                                return size;
                                        }
                                        else
                                        {
                                                memcpy(data, rx_dma_buff[0][0], size);
                                                memcpy(buf, rx_dma_buff[0][0] + size, rx_dma_buff_pos[0][0] - size);
                                                memcpy(rx_dma_buff[0][0], buf, rx_dma_buff_pos[0][0] - size);
                                                rx_dma_buff_pos[0][0] -= size;
                                                return size;
                                        }
                                }
                        }
                }
                break;
        case 1:
                if (DMA_CH4CTL & DMA_CHXCTL_CHEN)
                {
                        if (rx_dma_buf_sel[1] == 0)
                        {
                                if (rx_dma_buff_pos[1][1])
                                {
                                        if (size >= rx_dma_buff_pos[1][1])
                                        {
                                                size = rx_dma_buff_pos[1][1];
                                                memcpy(data, rx_dma_buff[1][1], size);
                                                rx_dma_buff_pos[1][1] = 0;
                                                return size;
                                        }
                                        else
                                        {
                                                memcpy(data, rx_dma_buff[1][1], size);
                                                memcpy(buf, rx_dma_buff[1][1] + size, rx_dma_buff_pos[1][1] - size);
                                                memcpy(rx_dma_buff[1][1], buf, rx_dma_buff_pos[1][1] - size);
                                                rx_dma_buff_pos[1][1] -= size;
                                                return size;
                                        }
                                }
                        }
                        else
                        {
                                if (rx_dma_buff_pos[1][0])
                                {
                                        if (size >= rx_dma_buff_pos[1][0])
                                        {
                                                size = rx_dma_buff_pos[1][0];
                                                memcpy(data, rx_dma_buff[1][0], size);
                                                rx_dma_buff_pos[1][0] = 0;
                                                return size;
                                        }
                                        else
                                        {
                                                memcpy(data, rx_dma_buff[1][0], size);
                                                memcpy(buf, rx_dma_buff[1][0] + size, rx_dma_buff_pos[1][0] - size);
                                                memcpy(rx_dma_buff[1][0], buf, rx_dma_buff_pos[1][0] - size);
                                                rx_dma_buff_pos[1][0] -= size;
                                                return size;
                                        }
                                }
                        }
                }
                break;
        }
        return 0;
}

uint16_t vsfhal_usart_rx_get_data_size(vsfhal_usart_t index)
{
        switch (index)
        {
        case 0:
                if (DMA_CH2CTL & DMA_CHXCTL_CHEN)
                {
                        if (rx_dma_buf_sel[0] == 0)
                                return rx_dma_buff_pos[0][1];
                        else
                                return rx_dma_buff_pos[0][0];
                }
                break;
        case 1:
                if (DMA_CH4CTL & DMA_CHXCTL_CHEN)
                {
                        if (rx_dma_buf_sel[1] == 0)
                                return rx_dma_buff_pos[1][1];
                        else
                                return rx_dma_buff_pos[1][0];
                }
                break;
        }
        return 0;
}

uint16_t vsfhal_usart_rx_get_free_size(vsfhal_usart_t index)
{
        return DMA_BUFF_SIZE - vsfhal_usart_rx_get_data_size(index);
}

vsf_err_t vsfhal_usart_rx_int_config(vsfhal_usart_t index, bool enable)
{
        switch (index)
        {
        case 0:
                if (enable)
                        DMA_CH2CTL |= DMA_CHXCTL_FTFIE;
                else
                        DMA_CH2CTL &= ~DMA_CHXCTL_FTFIE;
                break;
        case 1:
                if (enable)
                        DMA_CH4CTL |= DMA_CHXCTL_FTFIE;
                else
                        DMA_CH4CTL &= ~DMA_CHXCTL_FTFIE;
                break;
        default:
                return VSFERR_BUG;
        }

        return VSFERR_NONE;
}

static uint8_t rx_dma_buf_sel[VSFHAL_USART_NUM];
static uint8_t rx_dma_buff_pos[VSFHAL_USART_NUM][2];
static uint8_t rx_dma_buff[VSFHAL_USART_NUM][2][DMA_BUFF_SIZE];

static void (*vsfhal_usart_ontx[VSFHAL_USART_NUM])(void *);
static void (*vsfhal_usart_onrx[VSFHAL_USART_NUM])(void *);
static void *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VSFHAL_USART_NUM];

static void usart0_dma_handler(void)
{
        // rx dma
        if ((DMA_CH2CTL & DMA_CHXCTL_CHEN) && (DMA_CH2CNT != DMA_BUFF_SIZE))
        {
                if (rx_dma_buf_sel[0] == 0)
                {
                        DMA_CH2CTL &= ~DMA_CHXCTL_CHEN;
                        rx_dma_buff_pos[0][0] = DMA_BUFF_SIZE - DMA_CH2CNT;
                        DMA_CH2MADDR = (uint32_t)rx_dma_buff[0][1];
                        DMA_CH2CNT = DMA_BUFF_SIZE;
                        DMA_CH2CTL |= DMA_CHXCTL_CHEN;
                        rx_dma_buf_sel[0] = 1;
                        if (vsfhal_usart_onrx[0])
                                vsfhal_usart_onrx[0](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0]);
                }
                else
                {
                        DMA_CH2CTL &= ~DMA_CHXCTL_CHEN;
                        rx_dma_buff_pos[0][1] = DMA_BUFF_SIZE - DMA_CH2CNT;
                        DMA_CH2MADDR = (uint32_t)rx_dma_buff[0][0];
                        DMA_CH2CNT = DMA_BUFF_SIZE;
                        DMA_CH2CTL |= DMA_CHXCTL_CHEN;
                        rx_dma_buf_sel[0] = 0;
                        if (vsfhal_usart_onrx[0])
                                vsfhal_usart_onrx[0](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0]);
                }
        }
        // tx dma
        if ((DMA_CH1CTL & DMA_CHXCTL_CHEN) && (DMA_CH1CNT == 0))
        {
                if (vsfhal_usart_ontx[0])
                        vsfhal_usart_ontx[0](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0]);
        }
}

static void usart1_dma_handler(void)
{
        // rx dma
        if ((DMA_CH4CTL & DMA_CHXCTL_CHEN) && (DMA_CH4CNT != DMA_BUFF_SIZE))
        {
                if (rx_dma_buf_sel[1] == 0)
                {
                        DMA_CH4CTL &= ~DMA_CHXCTL_CHEN;
                        rx_dma_buff_pos[1][0] = DMA_BUFF_SIZE - DMA_CH4CNT;
                        DMA_CH4MADDR = (uint32_t)rx_dma_buff[1][1];
                        DMA_CH4CNT = DMA_BUFF_SIZE;
                        DMA_CH4CTL |= DMA_CHXCTL_CHEN;
                        rx_dma_buf_sel[1] = 1;
                        if (vsfhal_usart_onrx[1])
                                vsfhal_usart_onrx[1](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1]);
                }
                else
                {
                        DMA_CH4CTL &= ~DMA_CHXCTL_CHEN;
                        rx_dma_buff_pos[1][1] = DMA_BUFF_SIZE - DMA_CH4CNT;
                        DMA_CH4MADDR = (uint32_t)rx_dma_buff[1][0];
                        DMA_CH4CNT = DMA_BUFF_SIZE;
                        DMA_CH4CTL |= DMA_CHXCTL_CHEN;
                        rx_dma_buf_sel[1] = 0;
                        if (vsfhal_usart_onrx[1])
                                vsfhal_usart_onrx[1](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1]);
                }
        }
        // tx dma
        if ((DMA_CH3CTL & DMA_CHXCTL_CHEN) && (DMA_CH3CNT == 0))
        {
                if (vsfhal_usart_ontx[1])
                        vsfhal_usart_ontx[1](vsfhal_usart_callback_param[1]);
        }
}

#if VSFHAL_USART0_ENABLE
// used for usart0 tx/rx
ROOTFUNC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STAT(USART0) & USART_STAT_RTF)
        {
                USART_INTC(USART0) = USART_INTC_RTC;
                usart0_dma_handler();
        }
}

ROOTFUNC void DMA_Channel1_2_IRQHandler(void)
{
        DMA_INTC = (DMA_INTC_GIFC << (1 * 4)) | (DMA_INTC_GIFC << (2 * 4));
        usart0_dma_handler();
}
#endif
#if VSFHAL_USART1_ENABLE
// used for usart1 tx/rx
ROOTFUNC void DMA_Channel3_4_IRQHandler(void)
{
        DMA_INTC = (DMA_INTC_GIFC << (3 * 4)) | (DMA_INTC_GIFC << (4 * 4));
        usart1_dma_handler();
}
void gd32f3x0_usart1_poll(void)
{
        if ((DMA_CH4CTL & DMA_CHXCTL_CHEN) && (DMA_CH4CNT != DMA_BUFF_SIZE))
                usart1_dma_handler();
}
#endif

网友A:
不错,厉害,加油!CDC可以好好搞一下,USB的协议还是比较多的,能多搞一些就多搞一些,把USB协议都搞通了,以后其它数据传输类传输协议,你会很快搞定,加油!我最近也在搞CDC与USB AUDIO,还有HID的复合设备,搞的蛋疼^_^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厉害,加油!CDC可以好好搞一下,USB的协议还是比较多的,能多搞一些就多搞一些,把USB协议都搞通了 ...

我用的vsf框架,usb很多协议都是现成的,只要开发一个底层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