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信号完整性有问题?)

楼主:
第一次画pcb,做出来测试有个奇怪的问题. 输入的pwm信号如果是5kHz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是高一点15kHz就一直是低电平。无论是那个频率,上升沿都是一样的。如果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是不是应该两个频率都会有问题?我这个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请各位指教,多谢了

网友:
负载是什么?贴出原理图来。。。

网友:
楼主遇到的现象跟PCB无关,好好去检查软件吧。

网友:
. 输入的pwm信号,输入源是什么。后面是怎么处理的,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什么电路都没说,与PCB没有关系
问题描述的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