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EP和MSP430F5132IDA型号中各字母代表的含义

楼主:
MSP430F5438A-EP和MSP430F5132IDA比较,还有型号中各字母代表的含义

网友A:
这类字母是要反应不同产品型号,或者是不同批次的产品编号,总之是为了区别产品和产品的,方便溯源来用的。具体各个字母的表示含义,还需要问ti那边是做什么的。每个公司和每个公司的编号方法都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字母是要反应不同产品型号,或者是不同批次的产品编号,总之是为了区别产品和产品的,方便溯 ...

说的不错,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字母是要反应不同产品型号,或者是不同批次的产品编号,总之是为了区别产品和产品的,方便溯 ...

就是想搞清楚比如EP是产品等级,DA是封装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搞清楚比如EP是产品等级,DA是封装这类的。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