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式三相负荷平衡器

楼主:
变频式三相负荷平衡器用于解决目前电网中存在的三相不平衡等问题。变压器台区产生三相电,用户所使用的接在三相中的某一相上,由于用户用电的不确定性,使得在三相上每一相的负载出现不平衡,使得零线上有电流流过。三相不平衡会对用户用电器产生很大的危害,严重时还会导致用电器不正常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三相负荷平衡器则致力于解决所存在的问题。1.系统框图

2.功能介绍
三相电网出现不平衡时,假设A相出现不平衡,需要将A相上的负载切换到B相上,先通过相位信号来提取相位信息,输送到GD模块,然后GD输出PWM波给负荷平衡器使之输出与A相同相位的正弦波,然后在提取B相的相位信号,使之输出与B相同相位的正弦波,完成换相,在换相过程中,用电器不断电,且用示波器可观察到用电器上的电压切换在10ms内。

作品演示视频: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5179-1-1.html

3.总结
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兆易创新的支持和平台,有了锻炼自己的机会,深知项目还存在许多的不足,我会继续努力,不断完善,感谢大家!!!

网友A:
这样调节负荷不平衡,效果如何呢。

网友B:
无缝的切换是不可能的,继电器动作10ms以内也是不可能的,几百安电流也不是说切就能切的.这个设计存在诸多的疑问.自己弄着玩当然可以的.

网友C:
有三相不平衡装置,可以补偿负载不平衡的。不需要切换用电线路,相当于一个之路去补偿,让变压器端总线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缝的切换是不可能的,继电器动作10ms以内也是不可能的,几百安电流也不是说切就能切的.这个设计存在诸多的 ...

这个是接入户的,用户的电流大概在20A左右,并没有几百安的,目前我们测的波形是在半个周期内可以成功的,不过现在确实是在低电压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调节负荷不平衡,效果如何呢。

低电压的可以实现了,目前在做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三相不平衡装置,可以补偿负载不平衡的。不需要切换用电线路,相当于一个之路去补偿,让变压器端总线平衡

只是另外一个思路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接入户的,用户的电流大概在20A左右,并没有几百安的,目前我们测的波形是在半个周期内可以成功的 ...

继电器动作都会大于100m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动作都会大于100ms

我是在另一个还没有撤销供电的时候就把负载接在变频电源上了,相当于两个电压同时供电然后才撤去。现在有实验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另一个还没有撤销供电的时候就把负载接在变频电源上了,相当于两个电压同时供电然后才撤去。现在有 ...

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