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楼主:
MPU6050读出来的原始数据6个怎么转换成3个角度啊?不使用DMP的情况下,有相关程序代码吗?求助

网友A:
你读出来的6个分别是陀螺的XYZ轴和加速度计的XYZ轴的数据,我猜的不错的话你说的三个角度是指的俯仰横滚和航向角吗?,俯仰和横滚直接可以根据加计的三个轴算出来,航向角就麻烦一点,根据陀螺的积分积出来的,具体的网上很多的,你可以自己找找

网友B:
这么古老的芯片,资料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读出来的6个分别是陀螺的XYZ轴和加速度计的XYZ轴的数据,我猜的不错的话你说的三个角度是指的俯仰横滚和 ...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古老的芯片,资料太多

嗯嗯,资料太多看得有点杂乱了

网友:
请问你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