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低成本应用方案替换亚成微

楼主(2018-10-16):
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低成本应用方案替换亚成微
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低成本应用方案替换亚成微
LED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是输出电流可调、高性价比的单通道LED恒流驱动芯片
,具有宽电压范围输入、低阈值电压开启特点。解决因电源电压衰减造成的LED灯带亮
度不一致问题。
SM15101T内置内部电源启动模块、电压基准模块、输出电流设置和驱动模块。
SM15101T输出电流默认20mA、也可通过外置REXT电阻调至20~120mA。芯片输出电流精
度高、且恒流值不随OUT端口电压波动而变化。同时芯片输出电流具有负温度特性,来
保护LED 不受极端电压和电流的热控制,提高实际应用的可靠性。
SM15101T是一款即插即亮的产品,外围极为简单、可做级联应用、扩流应用及并联应用
,应用极为灵活。
LED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特点:
输入电源电压:2~40Vdc
输出电流范围:
REXT 悬空,IOUT=20mA;
REXT 外接电阻,IOUT=20~120mA 可调
OUT 端口耐压:36V
输出电流精度:±10%
REXT 电阻外置,电流可调
恒流拐点电压低: 20mA@VOUT_S=2.0V; 40mA@VOUT_S=2.0V;
60mA@VOUT_S=2.1V120mA@VOUT_S=2.2V;
输出电流负温度特性
线路简单、应用灵活,成本低
封装形式:SOT89-3
LED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应用:
模组、软灯带
室内外装饰、汽车装饰
LED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
注 1:最大输出功率受限于芯片结温,最大极限值是指超出该工作范围,芯片有可能损
坏。在极限参数范围内工作,器件功能正常, 但并不完全保证满足个别性能指标。
注 2:RθJA 在 TA=25°C 自然对流下根据 JEDEC JESD51 热测量标准在单层导热试
验板上测量。
注 3:温度升高最大功耗一定会减小,这也是由 TJMAX,RθJA 和环境温度 TA 所决定
的。最大允许功耗为 PD = (TJMAX-TA)/ RθJA 或是极限范围给出的数值中比较低的
那个值。
LED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
其中 NLED 表示串接的 LED 数量;VOUT 表示 SM15101T 的端口电压(VOUT 应高于
IOUT 恒流拐点电压);VLED 表示 LED
工作压降;
SM15101T 芯片可以串接在灯串中任意位置,应用极为灵活。
LED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当单颗芯片输出电流无法满足应用需求时,可以将多
个芯片并联使用以实现扩流,如下图所示电路
LED低压灯带恒流驱动ICSM15101T:
注 4:电气工作参数定义了器件在工作范围内并且在保证特定性能指标的测试条件下的
直流和交流电参数。对于未给定上下限值的参数,该规范不予保证其精度,但其典型值
合理反映了器件性能。
注 5:规格书的最小、最大参数范围由测试保证,典型值由设计、测试或统计分析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