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读取问题

楼主:
IO是输入读取电平值

网友:
不清楚楼主为何要使用这样的电路。
单片机IO口只能读出高低电平,换言之只能读出数字量,那么P9处必定也是数字量(高低电平)。P9处可能是个干接点(没有电源,仅仅是个接点),靠3.3V电源供电来判断接点是否闭合。若是如此,不必使用三极管,一支电阻就够了。如果怕干扰,可以加一支电容构成一阶RC低通。

网友A:
当时想的是不知道干扰有多厉害,不知道电容虑的干净不;想利用PN节的单向导通防止干扰源把单片机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想的是不知道干扰有多厉害,不知道电容虑的干净不;想利用PN节的单向导通防止干扰源把单片机烧坏。

干扰有多厉害,从输入信号的来源、导线的类型和长度、周围电磁环境等等,可以估计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的,三极管一直导通,原理上一直测的是P9的电压,但是,这是理想的情况,因为三极管三极管有压降,所以,你真正测量的并不是P9的电压

网友:
电路设计错误,想实现什么功能?先把功能弄清楚,做出正确的设计。干扰问题,先要弄清干扰的性质、强度、频谱等等,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