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 电流闭环异响动

楼主(2018-10-17):
来自手机
pmsm 电流闭环异响动
调试ti例程,出现电流闭环异响。切入速度环后,异响依然存在。
注:开环下(直接给定VD,VQ),异响消除
请问电流闭环下,电机异响(滋滋声)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个人分析可能是扇区判断不准确,或采样电流有误差存在导致)

楼主:
来自手机
找到原因了,因为24转5v芯片,纹波太大,电流采样的偏置电压采样不准,采样值振荡导致的,单独供电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22-08-12):
是更换了方案还是加了调节波纹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