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二角双向发光二极管和普通发光二极管交替亮

楼主(2018-10-17):
如何使二角双向发光二极管和普通发光二极管交替亮
想使用二个角的双向发光管和普通发光二极管交替亮,依次亮绿光、双向蓝光、双向红光,模拟交通灯的信号,利用简单的三级管,电阻,led灯如何实现,向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A:
用三极管可以实现。
不过,用三极管电阻电容等电路就复杂了,不如用门电路来实现顺序控制。

网友:
模拟交通灯的信号用什么二极管倒不什么问题,因楼主是模拟
问题是控制信号灯主要问题是定时
纯粹的三极管电路,如二楼所说复杂了

网友A:
其实,要控制若干发光管按照一定规律发光,或者更广泛的意义上,控制若干设备按照一定规律动作,用片单片机最方便,价格也并不贵,改变控制方案也容易,只是需要编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序。

网友A:
“模拟交通灯的信号”
实际的路口交通灯,无论是丁字路口、十字路口还是更复杂的路口,都是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