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环境智能控制系统

楼主:
简介
实现家庭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可以通过GD32F350驱动TFT液晶显示,触摸控制集中家庭中照明设备,新风(排风),除湿,照明等与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对环境的各种需求控制,还可以加入WIFI网络实现远程监测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及参数。
一、            系统结构框图

设计文档
源码

设计文档

源码

网友:
系统说明:采用GD32F350实现该项目,GD32F350通过I2C总线读取总线上的温度,湿度传感器HDC1080,然后用SPI+ADC实现TFT显示触摸的人机界面,显示环境参数,同时通过USART串口设置WIFI网络及参数,实时时钟,控制模式,对环境的温度,湿度控制调节等功能。
一、功能说明及解析
1、人机界面说明
开机上电主界面:

A、按下Control view就是进入温度,湿度,采集控制功能

上图自动模式,下图手动模式

B、主界面按Network settings,进入WIFI网络设置,触摸相应参数,即可进入参数输入窗口

修改路由器SSID;

修改路由器密码;

修改云平台IP;

C、主界面按Peripheral Demo,进入GD32F350外设控制

D、远程登陆OneNet云平台

可以看到当前传感器的温度,湿度值,同时显示设置值及动态趋势图

网友:
1、硬件设计
A、正面实物:全部采用实验板+插针的方式与GD32F350板子对接,外设所需3。3V都另外5伏转3.3V(LDO)转换过来。

B、反面实物

3、功能解析
A、显示部分
为了有个友好的人机界面设计中毅然采用彩色液晶模块,并行的TFTLCD会占用其他外设的功能脚,所以选择SPI串口方式的TFT液晶同时加上2路ADC就可以实现不同界面触摸的人机界面。
    LCD只占用了SPI的时钟和数据脚,SPI的其他做普通GPIO配合SPI来使用。

LCD底层驱动 初始化

然后就是送数据了

详见源码
B、触摸部分

原理示意图

工作原理:
当采集X轴时,就把Y轴的2个脚,上来,下来,当有触摸时,X轴接入Y轴的电阻中,不同的位置采集到的电压不同。
当采集Y轴时,就把X轴的2个脚,上来,下来,当有触摸时,Y轴接入X轴的电阻中,不同的位置采集到的电压不同。
ADC初始化程序

C、环境参数采集
生活中,温度是人体最容易感受到,湿度对人体的健康很重要
所以这里采用了一体温,湿度传感器HDC1080,接口简单I2C即可实现对环境参数的读取。

初始化GD32F350的I2C0接口

D、WIFI模块连接网络
为了能把环境参数发送到远程云平台上,这里采用现成的内部采用ESP8266的E103-W01
GD32F350通过USART1发送AT命令配置E103-W01
设置路由器

与云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

D、GUI设计
我移植了grlib可以实现自己需要的人机界面
E、LED灯控制

使用GD32F350的TIMER2的PWM功能实现4路PWM输出

三、总结
经过这么多天对GD32F350的学习与使用,感觉他还是蛮不错的,资源丰富,主频高,这样做小尺寸的彩色触摸HMI不错。
GD32F350资源丰富,各种外设够用,轻松可以通过官方例子可以使用起来。方便易用
四、演示视频
详见附件
五、源码

详见一楼附件

网友:
演示视频,没有解说

网友:
附给评委补充材料:

蓝雨夜
GD350开发板到手第一步
蓝雨夜
GD350开发板联上云平台
蓝雨夜
GD32F350开发板增加HMI(TFT触摸LCD)
蓝雨夜
GD32F350开发板增加PWM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