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小功率的隔离电源?

楼主:
比如0.5W-1W的 5V-5V或者3.3V-3.3V的?市场买的那种两个三极管自激的功耗太大了,并且价格也很贵,大概在8元左右,效率大概在60%左右,有没有现成的Ic可用?或者低成本、低功耗的设计方案

网友A:
手机充电器随处可见,废弃但仍完好可用的也很容易找到,拆一个看看,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B:
1W的小功率的隔离电源再小,也是那么多工艺,变压器少不了,8元左右成本还贵的话,不好做
建议还是买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W的小功率的隔离电源再小,也是那么多工艺,变压器少不了,8元左右成本还贵的话,不好做
建议还是买电源 ...

话虽这么说,但是我是希望设计一款简单的,低成本的,功率也要求不高才1W左右,如果能做到5元左右的成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随处可见,废弃但仍完好可用的也很容易找到,拆一个看看,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想要的应该是直流转直流的隔离电源,一般用在一些需要隔离处理的通讯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要的应该是直流转直流的隔离电源,一般用在一些需要隔离处理的通讯接口。

是的是的,比如说485通讯隔离电源,都是小功率 DC转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