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Design 层设置

楼主:
      如上图,粉色线条本来是Keep-Out Layer的,后来我把CAD文件(.dwg)导入AD2017中后,打开以前的
工程文件就出现了这个,以前是显示“Keep-Out Layer”的,现在显示“All layter”,而且也改不回“Keep-Out Layer”了,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不。如能帮忙解决问题,100芯币奉上,回帖2芯币感谢费

网友A:
导入的时候没有选keep-out-layer吧

网友A:
现在修改:选中导入的线,复制粘贴到Keep-Out Layer层
或者删除,重新导入
ad17版本导入CAD图已经不分dwg和dx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时候没有选keep-out-layer吧

这倒没注意。我遇到的问题是导入一次CAD文件后再用AD打开其他工程文件后出现的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改:选中导入的线,复制粘贴到Keep-Out Layer层
或者删除,重新导入
ad17版本导入CAD图已经不分dwg ...

嗯  谢谢了,我后面的处理是直接删了根据板子形状重新生成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倒没注意。我遇到的问题是导入一次CAD文件后再用AD打开其他工程文件后出现的的这个问题

导入时选层,导入后检查一下是否在该层
导入后不在该层就重新导入
俺也经常AD导入CAD格式文件图
层错的情况少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在导入时要设置导入的层
另外,在CAD中最好也设置一下层,不要设置的层太多,以免导入AD时,会引出好多层

网友C:
遇到这个问题,我都是直接删掉,然后在KEEPOUT层重新画线,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个问题,我都是直接删掉,然后在KEEPOUT层重新画线,很快的

嘿嘿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论坛评分次数有限制,回复了的坛友只能迟点再给芯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