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应用方案简单

楼主(2018-10-18):
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应用方案简单
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应用方案简单替换亚成微线性IC
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 是一款单通道 LED 线性恒流控制芯片,芯片使用本司专
利的恒流设定和控制技术,输出电流由外接 Rext 电阻设置为5mA~60mA,且输出电流不
随芯片 OUT 端口电压而变化,具有较好的恒流性能。系统结构简单,外围元件极少,
方案成本低。
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特点
本司专利的恒流控制技术
a)OUT 端口输出电流外置可调,范围 5mA~60mA
b)芯片间输出电流偏差<±4%
输入电压:120Vac/220Vac
持可控硅调光应用电路
具有过温调节功能
芯片可与 LED 共用 PCB 板
线路简单、成本低廉
封装形式: SOT89-3
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应用领域
灯丝灯
LED 球泡灯,筒灯
其它 LED 照明应用
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注意事项:
注 1:散热表现与散热片尺寸、PCB 厚度与层数息息相关。实际应用条件下的热阻值会
与测试值存在一定差异,使用者可选择适当的封装与 PCB 布局,以达到理想的散热表
现。
注 2:电流负温度补偿起始点为芯片内部设定温度 150°C。
过温调节功能
当 LED 灯具内部温度过高,会引起 LED 灯出现严重的光衰,降低 LED 使用寿命。
SM2082GF 集成了温度补偿功能,当芯片内部达到 150oC 过温点时,芯片将会自动减小
输出电流,以降低灯具内部温度。
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系统方案设计
1. LED 灯串电压建议控制在 250V 到 270V 之间,系统工作最优化。
2. 通过改变 R1 电阻值,调整输出工作电流值。
1. LED 灯串电压建议控制在 230V 到 250V 之间,系统工作最优化。
2. 通过改变 R1 电阻值,调整输出工作电流值,改变 R2 电阻值,调整泄放电流值。
3. R3 为 1W 的功率电阻,用于降低 U2 SM2082GF 的功耗。
高压线性恒流控制ICSM2082GF芯片并联应用说明
根据 LED 灯工作电流选择并联芯片数量,图中 Rext1~Rext(n+1)的电阻值电阻值建议
设置相同,以确保每个通道的平均电流均匀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