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AD运放的仿真差异

楼主:
各位大神,电路中运放基本的运算是 虚短 和虚断,可是经过仿真发现,同向和反向输入 电压不会相等,而且差距还特别大,本来要做一个横流的,结果根本达不到设定的1v ,是电路配置的问题嘛?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不可能是恒流源电路

网友A:
实际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在线性工作时电位也不会完全相等,总有微小的差别,称为失调电压。当然,失调电压越小,越接近理想运放。

不过,楼主为什么认为此图是恒流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在线性工作时电位也不会完全相等,总有微小的差别,称为失调电压。当然,失调电压 ...

我参考的这个电路 ,只是上图输入的是4.096   我是1v,而且我用原图仿真也不是恒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参考的这个电路 ,只是上图输入的是4.096   我是1v,而且我用原图仿真也不是恒流

楼主在4楼的电原理图,忽略U1A的失调电压,通过Pt100的电流确实是恒定的,不随Pt100电阻值变化而变化。
理由是:U1A两输入端“虚短”,故反相输入端也是4.096V。那么通过电阻R1的电流为4.096V/3300Ω=1.241212mA,而由运放“虚断”,通过Pt100的电流就是通过R1的电流,与Pt100电阻值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4楼的电原理图,忽略U1A的失调电压,通过Pt100的电流确实是恒定的,不随Pt100电阻值变化而变化。
...

恩,是的呢,可单独拿出来仿真,结果就根本没法看了,两个输入端一个242mv,一个1v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呢,可单独拿出来仿真,结果就根本没法看了,两个输入端一个242mv,一个1v这是咋回事呢

你仿真的是首帖电路?
首帖电路,运放电源电压我看到是负5V。电源电压为负,仿什么都不可能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呢,可单独拿出来仿真,结果就根本没法看了,两个输入端一个242mv,一个1v这是咋回事呢

首帖电路,我看到两个VCC,一个是-5V,一个是1V。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仿真的VCC是 负5V,,就不在正常工作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参考的这个电路 ,只是上图输入的是4.096   我是1v,而且我用原图仿真也不是恒流

4楼的图确实不是恒流,原因是流过R3的电流影响了流过PT100的电流。
楼主在首帖的图也不是恒流,但其原因并不是4楼图的原因,而是电源用得不对,运放根本无法工作。另外R3、R4、R5都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楼的图确实不是恒流,原因是流过R3的电流影响了流过PT100的电流。
楼主在首帖的图也不是恒流,但其原因 ...

各位继续围观,现在连线性镜像电路都仿真不出来了,我都开始怀疑软件了,以后也只能做个参考,实际还是得动手搭电路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仿真效果差到爆.p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继续围观,现在连线性镜像电路都仿真不出来了,我都开始怀疑软件了,以后也只能做个参考,实际还是得 ...

不好意思,刚刚发丢了,真心感谢各位参与的,电子电路1ma  1mv 都不能放过,确实不是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的是首帖电路?
首帖电路,运放电源电压我看到是负5V。电源电压为负,仿什么都不可能正确。

确实是 错了,这样输出的电压范围,改来改去估计搞忘了, 正常应该是5v   那个1v的意思是我同向输入的一个固定电压 ,      意思是希望反向端也跟随在1v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