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F350的LED玩具

楼主:
LED玩具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获取加速度,计算位置及加速度,将砂粒显示在LED显示屏上,砂砾随LED的角度流动、碰撞。

网友:
   系统框图

网友:
这个主要用来发呆,想做成个魔方形式的,六面的,不过找不到合适的LED屏

网友:
HUB75 RGB LED显示
下表为GB32HUB75接口32*16LED显示屏的连接;
HUB75接口中RGB为红黄蓝颜色数据线,ABC为线选, SCK为时钟,STR为锁存,OE为使能。

GD32 pin

PB14
PB0
PB4
PB2
HUB75接口定义
G1
GND
G2
GND
B
GND
STR
GND
R1
B1
R2
B2
A
C
SCK
OE
GD32 pin
PB13
PB15
PB12
PB1
PB5
PB3
PB10
PB11
LED显示屏为RGB全彩显示屏,分为上下亮屏,上半屏8行,下半屏8行,公用ABC三根线进行线选。

网友:
1.  #include "gd32f3x0.h"
2.  #include "led75.h"
3.  #include "gd32f3x0_gpio.h"
4.  #include
5.  uint8_t frame[WIDTH * HEIGHT];
6.  void sda_r(unsigned int value)
7.  {
8.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3, (bit_status)value);
9.  }
10. void sda_g(unsigned int value)
11. {
12.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4, (bit_status)value);
13. }
14. void sda_b(unsigned int value)
15. {
16.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5, (bit_status)value);
17. }
18. void sda_rg(unsigned int value)
19. {
20.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3, (bit_status)value);
21.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4, (bit_status)value);
22. }
23. void sda_gb(unsigned int value)
24. {
25.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4, (bit_status)value);
26.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5, (bit_status)value);
27. }
28. void sda_rb(unsigned int value)
29. {
30.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3, (bit_status)value);
31.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5, (bit_status)value);
32. }
33. void sda_rgb(unsigned int value)
34. {
35.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3, (bit_status)value);
36.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4, (bit_status)value);
37.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5, (bit_status)value);
38. }
39. void sda_rs(unsigned int value)
40. {
41.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2, (bit_status)value);
42. }
43. void sda_gs(unsigned int value)
44. {
45.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0, (bit_status)value);
46. }
47. void sda_bs(unsigned int value)
48. {
49.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 (bit_status)value);
50. }
51. void sda_rgs(unsigned int value)
52. {
53.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2, (bit_status)value);
54.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0, (bit_status)value);
55. }
56. void sda_gbs(unsigned int value)
57. {
58.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0, (bit_status)value);
59.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 (bit_status)value);
60. }
61. void sda_rbs(unsigned int value)
62. {
63.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2, (bit_status)value);
64.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 (bit_status)value);
65. }
66. void sda_rgbs(unsigned int value)
67. {
68.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2, (bit_status)value);
69.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0, (bit_status)value);
70.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 (bit_status)value);
71. }
72. color_select_t led1[7] = {sda_r, sda_g, sda_b, sda_rg, sda_gb, sda_rb, sda_rgb};
73. color_select_t led2[7] = {sda_rs, sda_gs, sda_bs, sda_rgs, sda_gbs, sda_rbs, sda_rgbs};
74. void (*led1_send_data)(unsigned int);
75. void (*led2_send_data)(unsigned int);
76. void shcp_set(void)
77. {
78.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0);
79. }
80. void shcp_clear(void)
81. {
82.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0);
83. }
84. void stcp_set(void)
85. {
86.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2);
87. }
88. void stcp_clear(void)
89. {
90.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2);
91. }
92. void oe_set(void)
93. {
94.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1);
95. }
96. void oe_clear(void)
97. {
98.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1);
99. }
100. void led75_abc_control(unsigned int abc, unsigned int on_off)
101. {
102.     switch(abc)
103.     {
104.         case LED75_A:
105.             gpio_bit_write(LED75_A_PORT, LED75_A_PIN, (bit_status)on_off);
106.             break;
107.         case LED75_B:
108.             gpio_bit_write(LED75_B_PORT, LED75_B_PIN, (bit_status)on_off);
109.             break;
110.         case LED75_C:
111.             gpio_bit_write(LED75_C_PORT, LED75_C_PIN, (bit_status)on_off);
112.             break;
113.         default:
114.             //assert(0);
115.             break;
116.     }
117. }
118. void line_scan(unsigned int line)
119. {
120.     switch(line)
121.     {
122.         case 0:
123.             led75_abc_control(LED75_A, 0);
124.             led75_abc_control(LED75_B, 0);
125.             led75_abc_control(LED75_C, 0);
126.             break;
127.         case 1:
128.             led75_abc_control(LED75_A, 1);
129.             led75_abc_control(LED75_B, 0);
130.             led75_abc_control(LED75_C, 0);
131.             break;
132.         case 2:
133.             led75_abc_control(LED75_A, 0);
134.             led75_abc_control(LED75_B, 1);
135.             led75_abc_control(LED75_C, 0);
136.             break;
137.         case 3:
138.             led75_abc_control(LED75_A, 1);
139.             led75_abc_control(LED75_B, 1);
140.             led75_abc_control(LED75_C, 0);
141.             break;
142.         case 4:
143.             led75_abc_control(LED75_A, 0);
144.             led75_abc_control(LED75_B, 0);
145.             led75_abc_control(LED75_C, 1);
146.             break;
147.         case 5:
148.             led75_abc_control(LED75_A, 1);
149.             led75_abc_control(LED75_B, 0);
150.             led75_abc_control(LED75_C, 1);
151.             break;
152.         case 6:
153.             led75_abc_control(LED75_A, 0);
154.             led75_abc_control(LED75_B, 1);
155.             led75_abc_control(LED75_C, 1);
156.             break;
157.         case 7:
158.             led75_abc_control(LED75_A, 1);
159.             led75_abc_control(LED75_B, 1);
160.             led75_abc_control(LED75_C, 1);
161.             break;
162.         default:
163.             break;
164.     }
165. }
166. void led_delay(unsigned int cnt)
167. {
168.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169.     for(i=0; i
170.     {
171.         __NOP;
172.     }
173. }
174. void led_matrix_display(void)
175. {
176.     unsigned int i, j;
177.     unsigned int color;
178.     oe_set();
179.     /* 8 line per led */
180.     for(i=0; i<8; i++)
181.     {
182.         color = i;
183.         led1_send_data = led1[color].proc;
184.         led2_send_data = led2[color].proc;
185.         sda_rgb(0);
186.         sda_rgbs(0);
187.         for(j=0; j
188.         {
189.             shcp_clear();
190.             (*led1_send_data)(frame[i * WIDTH + j]);
191.             (*led2_send_data)(frame[(i + 8) * WIDTH + j]);
192.             shcp_set();
193.         }
194.         line_scan(i);
195.         stcp_clear();
196.         stcp_set();
197.         oe_clear();
198.         //delay_us(100);
199.         led_delay(0x2ff);
200.         oe_set();
201.     }
202. }

网友:
MPU6050内部整合了3轴陀螺仪和3轴加速度传感器,通过IIC接口与GD32通信,通信速率400Khz。该设计中使用GD32F350IIC0,即PB6 SCL,PB7SDA
MPU6050固定到LED显示屏上file:///C:/Users/gt/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MPU6050驱动代码如下:
1.  #include "gd32f3x0.h"
2.  #include "mpu6050.h"
3.  #include
4.
5.  mpu6050_accel_t mpu6050_accel;
6.  mpu6050_gyro_t  mpu6050_gyro;
7.
8.  void mpu6050_write_1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r, unsigned char data)
9.  {
10.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I2CBSY));
11.     i2c_start_on_bus(MPU6050_IIC_DEV);
12.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SBSEND));
13.     i2c_master_addressing(MPU6050_IIC_DEV, SLAVE_ADDRESS, I2C_TRANSMITTER);
14.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ADDSEND));
15.     i2c_flag_clear(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ADDSEND);
16.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TBE));
17.     i2c_data_transmit(MPU6050_IIC_DEV, reg_addr);
18.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BTC));
19.     i2c_data_transmit(MPU6050_IIC_DEV, data);
20.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BTC));
21.     i2c_stop_on_bus(MPU6050_IIC_DEV);
22.     while(I2C_CTL0(MPU6050_IIC_DEV)&0x0200);
23. }
24.
25. unsigned char mpu6050_read_1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r)
26. {
27.     unsigned char   data;
28.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I2CBSY));
29.     i2c_start_on_bus(MPU6050_IIC_DEV);
30.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SBSEND));
31.     i2c_master_addressing(MPU6050_IIC_DEV, SLAVE_ADDRESS, I2C_TRANSMITTER);
32.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ADDSEND));
33.     i2c_flag_clear(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ADDSEND);
34.     i2c_data_transmit(MPU6050_IIC_DEV, reg_addr);
35.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BTC));
36.     i2c_start_on_bus(MPU6050_IIC_DEV);
37.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SBSEND));
38.     i2c_master_addressing(MPU6050_IIC_DEV, SLAVE_ADDRESS, I2C_RECEIVER);
39.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ADDSEND));
40.     i2c_flag_clear(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ADDSEND);
41.
42.     i2c_ack_config(MPU6050_IIC_DEV, I2C_ACK_DISABLE);
43.     while(!i2c_flag_get(MPU6050_IIC_DEV, I2C_FLAG_RBNE));
44.     data = i2c_data_receive(MPU6050_IIC_DEV);
45.     i2c_stop_on_bus(MPU6050_IIC_DEV);
46.     while(I2C_CTL0(MPU6050_IIC_DEV)&0x0200);
47.     i2c_ack_config(MPU6050_IIC_DEV, I2C_ACK_DISABLE);
48.
49.     return data;
50. }
51.
52. void mpu6050_accel_read(void)
53. {
54.     uint8_t h, l;
55.     h = mpu6050_read_1byte(ACCEL_XOUT_H);
56.     l = mpu6050_read_1byte(ACCEL_XOUT_L);
57.     mpu6050_accel.x = (int16_t)((h << 8) | l);
58.     h = mpu6050_read_1byte(ACCEL_YOUT_H);
59.     l = mpu6050_read_1byte(ACCEL_YOUT_L);
60.     mpu6050_accel.y = (int16_t)((h << 8) | l);
61.     h = mpu6050_read_1byte(ACCEL_ZOUT_H);
62.     l = mpu6050_read_1byte(ACCEL_ZOUT_L);
63.     mpu6050_accel.z = (int16_t)((h << 8) | l);
64. }
65. void mpu6050_gypo_read(void)
66. {
67.     uint8_t h, l;
68.     h = mpu6050_read_1byte(GYRO_XOUT_H);
69.     l = mpu6050_read_1byte(GYRO_XOUT_L);
70.     mpu6050_gyro.x = (int16_t)((h << 8) | l);
71.     h = mpu6050_read_1byte(GYRO_YOUT_H);
72.     l = mpu6050_read_1byte(GYRO_YOUT_L);
73.     mpu6050_gyro.y = (int16_t)((h << 8) | l);
74.     h = mpu6050_read_1byte(GYRO_ZOUT_H);
75.     l = mpu6050_read_1byte(GYRO_ZOUT_L);
76.     mpu6050_gyro.z = (int16_t)((h << 8) | l);
77. }
78.
79. void mpu6050_init(void)
80. {
81.     mpu6050_write_1byte(PWR_MGMT_1, 0x00);
82.     mpu6050_write_1byte(SMPLRT_DIV, 0x7);
83.     mpu6050_write_1byte(CONFIG, 0x06);
84.     mpu6050_write_1byte(GYRO_CONFIG, 0x18);
85.     mpu6050_write_1byte(ACCEL_CONFIG, 0x09); ////+-4g
86. }

网友:
将三维加速度转换为二维加速度,计算每个砂粒加速度。
1.  void calc_accel(void)
2.  {
3.      unsigned int i;
4.      int ax, ay, az;
5.      int az2;
6.      int32_t v2;
7.      float v;
8.
9.      ax = -mpu6050_accel.y / 256;
10.     ay = -mpu6050_accel.x / 256;
11.     az = abs(mpu6050_accel.z) / 2048;
12.     az = (az >= 3) ? 1 : (4 - az);
13.     ax -= az;
14.     ay -= az;
15.     az2 = az * 2 + 1;
16.
17.     for(i=0; i
18.     {
19.         grain.vx += ax + rand_s(az2);
20.         grain.vy += ay + rand_s(az2);
21.         v2 = (int32_t)(grain.vx * grain.vx) + (int32_t)(grain.vy * grain.vy);
22.         if(v2 > 65536)
23.         {
24.             v = sqrt((float)v2);
25.             grain.vx = (int)(256.0 * (float)grain.vx / v);
26.             grain.vy = (int)(256.0 * (float)grain.vy / v);
27.         }
28.     }
29. }

计算砂砾位置写入显存数据帧;
1.  void calc_pos(void)
2.  {
3.      unsigned int i;
4.      unsigned int oldidx, newidx, delta;
5.      int newx, newy;
6.
7.      for(i=0; i
8.      {
9.          newx = grain.x + grain.vx;
10.         newy = grain.y + grain.vy;
11.
12.         if(newx > MAX_X)
13.         {
14.             newx = MAX_X;
15.             grain.vx /= -2;
16.         }
17.         else if(newx < 0)
18.         {
19.             newx = 0;
20.             grain.vx /= -2;
21.         }
22.         if(newy > MAX_Y)
23.         {
24.             newy         = MAX_Y;
25.             grain.vy /= -2;
26.         }
27.         else if(newy < 0)
28.         {
29.             newy         = 0;
30.             grain.vy /= -2;
31.         }
32.         oldidx = (grain.y/256) * WIDTH + (grain.x/256); // Prior pixel #
33.         newidx = (newy      /256) * WIDTH + (newx      /256); // New pixel #
34.
35.         /* the newidx has grain */
36.         if((oldidx != newidx) && frame[newidx])
37.         {
38.             delta = abs(newidx - oldidx);
39.             /* left or right has a grain */
40.             if(1 == delta)
41.             {
42.                 newx = grain.x;
43.                 grain.vx /= -2;
44.                 newidx= oldidx;
45.             }
46.             /* up or down has a grain */
47.             else if(WIDTH == delta)
48.             {
49.                 newy = grain.y;
50.                 grain.vy /= -2;
51.                 newidx = oldidx;
52.             }
53.             else
54.             {
55.                 /* x axis is faster */
56.                 if((abs(grain.vx) - abs(grain.vy)) >= 0)
57.                 {
58.                     newidx = (grain.y / 256) * WIDTH + (newx / 256);
59.                     if(!frame[newidx])
60.                     {
61.                         newy = grain.y;
62.                         grain.vy /= -2;
63.                     }
64.                     else
65.                     {
66.                         newidx = (newy / 256) * WIDTH + (grain.x / 256);
67.                         if(!frame[newidx])
68.                         {
69.                             newx = grain.x;
70.                             grain.vx /= -2;
71.                         }
72.                         else
73.                         {
74.                             newx = grain.x;
75.                             newy = grain.y;
76.                             grain.vx /= -2;
77.                             grain.vy /= -2;
78.                             newidx = oldidx;
79.                         }
80.                     }
81.                 }
82.                 else //y axis is faster
83.                 {
84.                     newidx = (newy / 256) * WIDTH + (grain.x / 256);
85.                     if(!frame[newidx])
86.                     {
87.                         newx = grain.x;
88.                         grain.vy /= -2;
89.                     }
90.                     else
91.                     {
92.                         newidx = (grain.y / 256) * WIDTH + (newx / 256);
93.                         if(!frame[newidx])
94.                         {
95.                             newy = grain.y;
96.                             grain.vy /= -2;
97.                         }
98.                         else
99.                         {
100.                             newx = grain.x;
101.                             newy = grain.y;
102.                             grain.vx /= -2;
103.                             grain.vy /= -2;
104.                             newidx = oldidx;
105.                         }
106.                     }
107.                 }
108.             }
109.         }
110.         grain.x = newx;
111.         grain.y = newy;
112.         frame[oldidx] = 0;
113.         frame[newidx] = 1;
114.     }
115. }

网友:
1.     使用的GD32F350外设
Ø  USART
USART初始化
Ø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Ø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Ø
Ø     /* connect port to USART1_Tx */
Ø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2);
Ø
Ø     /* connect port to USART1_Rx */
Ø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3);
Ø
Ø     /* configure USART1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Ø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2);
Ø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2);
Ø
Ø     /* configure USART2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Ø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3);
Ø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3);
Ø
Ø     /* USART1 configure */
Ø     usart_deinit(USART1);
Ø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115200);
Ø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ENABLE);
Ø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ENABLE);
Ø     usart_enable(USART1);

Ø  Iic
I2C初始化
1.  /* init iic0 for mpu6050 */
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3.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4.  /* connect port to I2C0 SCL */
5.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6);
6.  /* connect port to I2C0 SDA */
7.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7);
8.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6);
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10. 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7);
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12.
13. i2c_deinit(I2C0);
14. i2c_clock_config(I2C0, 400000, I2C_DTCY_2);
15. i2c_mode_addr_config(I2C0, I2C_I2CMODE_ENABLE, I2C_ADDFORMAT_7BITS, 0x0A);
16. i2c_enable(I2C0);
17. i2c_ack_config(I2C0, I2C_ACK_DISABLE);

Ø  GPIO
GPIO初始化
Ø     /* init led display gpio */
Ø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Ø  /*r g b*/
Ø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Ø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Ø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
Ø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Ø  /*rs gs bs*/
Ø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Ø                   GPIO_PIN_12|GPIO_PIN_0|GPIO_PIN_1);
Ø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
Ø                             GPIO_PIN_12|GPIO_PIN_0|GPIO_PIN_1);
Ø  /*ABC*/
Ø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Ø                   GPIO_PIN_5|GPIO_PIN_4|GPIO_PIN_3);
Ø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
Ø                             GPIO_PIN_5|GPIO_PIN_4|GPIO_PIN_3);
Ø     /*OE*/
Ø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Ø                   GPIO_PIN_11);
Ø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
Ø                             GPIO_PIN_11);
Ø  /*SCK*/
Ø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Ø                   GPIO_PIN_10);
Ø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
Ø                             GPIO_PIN_10);
Ø  /*STR*/
Ø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Ø                   GPIO_PIN_2);
Ø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
Ø                             GPIO_PIN_2);

网友:
演示视频地址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16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