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F350的BLDC调速系统

楼主:
       这个月特别忙没有很多剩余时间来好好调试这块GD32F350板了,这是第一次接触GD的单片机,很多地方都较生疏,所以花了两天时间扫盲,比如修改时钟源,板子例程里默认使用了外部晶振,但是实际板子并未带有外部晶振,只能使用芯片内部自带8M晶振,需对软件进行修改;又如输出3PWM,本来已经能正常输出PWM波形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同样的程序又不能输出PWM波形,经过反复对比,发现把固件程序里的BKIN引脚给修改了功能,费了不少时间。言归正传,拿到的GD32F350板结构上比较简单没有把片上资源搭起来,不过本次只需要用到板上TIMERUSART,GPIO外设引脚,加上手头上已有的BLDC电机以及功率驱动板就可以搭起来一个完整的系统了。
    系统的工作原理大致为:上电后,功率驱动板驱动电机以默认速度转动,GD32F350板使用USART接收上位机(以串口助手代替)的速度指令,将该指令转换为对应的速度驱动电机转动,并依据读取的霍尔值实现换相。

根据hall值换相输出PWM
void TIMER0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void)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CMT);

    switch(step){
    /* next step: step 2 configuration .V-W` breakover---------------------------- */
    case 1:
        /*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N_ENABLE);

        break;

    /* next step: step 3 configuration .U'-V breakover---------------------------- */

    case 2:
        /*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N_EN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N_DISABLE);

        break;

    /* next step: step 4 configuration .U'-W breakover---------------------------- */
    case 3:
        /*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N_EN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N_DISABLE);

        break;

    /* next step: step 5 configuration .V'-W breakover---------------------------- */
    case 4:
        /*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N_EN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N_DISABLE);

        break;

    /* next step: step 6 configuration .U-V` breakover---------------------------- */
    case 5:
        /*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N_EN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N_DISABLE);

        break;

    /* next step: step 1 configuration .U-W` breakover---------------------------- */
    case 6:
        /*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N_ENABLE);

        break;

                default:
                                /*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CCXN_DIS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_DISABLE);
        timer_channel_complementary_output_stat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CCXN_DISABLE);
                                break;
                }
//                delay_decrement();

}

在USART接收中断中对接收速度指令进行处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ú½óêÕÖD¶Ï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INT_RBNEIE_RBNE))
                {
                        /* ±£′æ½óêÕμÄêy¾Y */
                        receiver_data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receiver_data -= 48;
                        receiver_data = receiver_data<<2;
                        if(receiver_data >99)
                                receiver_data = 99;
    }

}

在定时中断中修改TIMER比较值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timer_event_software_generate(TIMER0,TIMER_EVENT_SRC_CMTG);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0,receiver_dat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1,receiver_dat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2,receiver_data);
                is++;
                if(is == 100)
                {
                        LED2_Toggle();
                        EvbUart1WriteStr("Hello GD32F350Rx\r");
                        is = 0;
                }

}

附上修改的调试程序

期间参与的互动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d&tid=918482&extr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d&tid=925987&extra=

网友:
勇气可嘉,但是Hall 不能while读取,需要用定时器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