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钟

楼主:
设计名称:   智能时钟

<一>作品简介(0~5分)

本次参赛作品主要是利用GD32F350作为主控,加上外围的温湿度传感器和GPS、网络模块完成一个智能时钟的设计。该智能时钟可以按照系统设置,通过网络校时和GPS校时。同时通过外围的温湿度传感器检测室外温度,室内温度来控制风扇是否开启,开启风量。另外说到智能时钟,必然有日历、时钟、闹钟功能,日历、时钟功能充分利用了GD32F350的RTC功能,而闹钟功能则是通过GPIO驱动一个MP3模块,根据设定的闹钟时间播放录制好的音乐或音响。此外闹钟还可以根据设置,决定是否和灯光联动。日历、时钟和系统相关设置通过一个串口屏显示。此外,该智能时钟具有2.4GHzRF无线通讯功能,通过该功能扩展其他外设模块来增强功能。

<二>系统框图(0~10分)

<三>各部分实现的功能说明和解析(0~15分)

(1)日历和时钟部分

     充分利用GD32F350内部的RTC功能,GD32F350内部的RTC模块提供了一个包含日期(年/月/日)和时间(时/分/秒/亚秒)的日历功能。虽然说GD32F350的RTC模块已经有很好的校准功能,比如说RTC 参考时钟检测 、RTC 数字平滑校准,但是和外部的标准时间校准还是必要的。为此,本设计中采取了两个外部标准时间源:一个是网络校准时间,同时特定的时间服务器提供标准时间;另一个是通过GPS获得标准时间。日历和时间通过UART串口和一个迪文串口屏通讯,在串口屏上显示日历和时间

(1.1)网络校准时间

   网络模块采用ESP-12F模块,上面运行MicroPython从NTP服务器上获得网络标准时间。通过SPI和GD32F350通讯,校准GD32F350内部的RTC模块。

(1.2)GPS校准时间
   GPS校准时间是GD32F350通过UART和GPS模块通讯,从GPS模块获得标准时间来校准GD32F350内部的RTC模块。

(2)闹钟部分
   有了前面日历和时钟的基础,闹钟功能就比较容易实现了。系统中可以存储3个闹钟(当然也可以实现更多的闹钟)。利用GD32F350内部的RTC模块的闹钟功能来触发外部MP3模块,播放录制好的音乐或音响。此外也可以通过系统设置决定是否启动逐步开启灯光。灯光的开启是通过GD32F350内部的PWM模块来实现灯光调光,从而实现灯光缓亮的功能。

(3)室内、室外温度检测
   室内、室外温度检测是另外的GD32F350通过I2C接外部温度传感器,并通过SPI接2.4GHzRF无线通讯模块,将检测到的温度传给智能时钟在串口屏上显示。

(4)风扇的控制调速部分
   风扇的控制调速部分是另外的GD32F350通过SPI接2.4GHzRF无线通讯模块,接收智能时钟传过来的转速设定,再通过自己的PWM模块,输出PWN波控制风扇转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风扇是经过改装的直流PWM调速风扇,不是一般家用的交流风扇。

(5)天气预报信息显示
   前面在网络校准时间部分已经提到了网络模块采用ESP-12F模块,上面运行MicroPython。除了从NTP服务器上获得网络标准时间外,他还可以从天气预报网站(心知天气)获取天气预报信息,由于是免费使用,目前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比如:天气、气温。然后通过串口屏显示出来。

  整个智能时钟组成:(中间杂事繁多,代码也不是很熟悉,调试起来很是费事,部分功能没有实现)

网友:
来自 2楼

附给评委补充材料:

yang_alex
GD32在KEIL中程序下载时的设置提醒
yang_alex
关于GD32评估板的一个小建议
yang_alex
GD32代码库中关于DMA的一个小问题

网友A:
这MCU刷这么大的屏,频率不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MCU刷这么大的屏,频率不够吧

局部刷新应该是可以的。不过看楼主介绍是串口屏,刷新是屏内部mcu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MCU刷这么大的屏,频率不够吧

串口屏,把数据给它,它自己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局部刷新应该是可以的。不过看楼主介绍是串口屏,刷新是屏内部mcu控制的。

没错。开始时费点事,图像要传给它,后面就是那里数据需要更新刷那里。

网友:
这个屏不少钱吧

网友C:
第二张图的日历是串口屏的控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的日历是串口屏的控件吗

不是。

是自己处理的图片。

红框是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