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ADDRESS ERROR TRAP 问题

楼主:
请问有哪位了解:
ADDRESS ERROR TRAP一般都是什么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大?

网友A:
可能是你有错误的 jump-table或者 calculated got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有错误的 jump-table或者 calculated gotos

不太明白,可以再详细举例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未定义的指针,地址非对齐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