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_RESET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我仿照STM32F767开发板设计了一个以太网的电路。
这个ETH_RESET管脚不明白怎么处理。原理图看不懂。
高手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
当系统发现网口芯片LAN8720A工作不正常比如长时间无法联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引脚强制让LAN8720A复位重启。

网友A:
LAN8720A看起来应该是低电平复位,所以正常的时候应该让P7输出置低,经过三极管Q1的反相处理,这样ETH_RESET就一直是高电平。当需要复位的时候,把P7短时间置高一下,就可以在ETH_RESET上形成低电平复位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N8720A看起来应该是低电平复位,所以正常的时候应该让P7输出置低,经过三极管Q1的反相处理,这样ETH_RESE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