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功率的计算

楼主:
论坛上有没有大侠能说说如何理解喇叭的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是如何计算的?如果用示波器量测喇叭两端的输入信号的话, 应该读取什么参数来对应?

网友:
国际电工委员会颁发《电声器件扬声器》标准:
(1)额定噪声功率  定义为连续向扬声器输入模拟噪声信号(粉红噪声经带通滤波和限幅后的信号),在100小时内连续工作没有过热和机械损伤。该功率大小与失真值无关。
(2)额定最大正弦功率  在给定频段送入单频的连续正弦信号,连续工作一小时,在此功率下扬声器音圈振动不应该产生打底声,扬声器没有过热和机械损伤。
(其它功率规定略)
这些功率,比考虑失真的标准功率(如音乐功率)要大得多,一般要大5倍以上。

网友:
示波器只能看前述的连续正弦信号电压,然后换算成功率,噪声信号用示波器看不出功率。

网友:
受益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一般是测量计算最大不失真功率,测量1KHz正弦波信号在波形不失真情况下的最大电压峰峰值,除以2得到峰值,再乘以0.707得到电压有效值。平方后除以欧姆值就得到功率值。

网友:
扬声器的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是设计出来的,并经过测试验证,其过程虽然有计算,但并非是由单纯的计算得出。如果是测试实际扬声器的加载功率,那测量扬声器两端的电压有效值,再根据扬声器的阻抗计算。如果是测试扬声器的实际输出功率,那需要使用专门的仪器,根据声强、距离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