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F350的频率分析仪

楼主:
1.项目背景:
    无线频谱分析仪是检测周围频率信号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可以检测周围是否存在无线通信信号,如2G/3G/4G/WIFI通信信号或者135MHz/433MHz对讲机通信信号,人们可以使用频谱分析仪测试对讲机各项参数或者监测未知WIFI信号确保通信安全,在民用和军用无线通信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传统的频谱分析仪的体积非常大,跟一个箱子那么大,且非常重,工作的时候要插上220V电源,便携性基本没有,基本只能放在桌子上检测。而近年来随着嵌入式软硬件的发展,无线频谱分析仪开始走小型路线,现在很多的便携式无线频谱分析仪可以做到跟手机一样小,使用便携5V直流电源供电,可以很方便地拿起来检测,以seeed(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频谱分析仪为例子,体积只有巴掌大,使用单色黑白LCD做界面显示,兼具频谱发射器和频谱分析两个功能。不过seeed出品的这种频谱分析仪是针对业余爱好者的,他们所使用的单片机的ADC频率和精度都远远达不到专业的水准。目前我在公司担任嵌入式软件工程师一职,这次我使用GD32F350开发板,结合我所学的信号处理知识和实战经验,充分利用开发板的性能优势,打造一款彩屏界面、电脑上位机控制功能的专业频谱分析仪。

2.项目细节变更与所遇到的问题:
    初期的计划是使用8266模块作为开发板的WIFI网络控制模块的,不过在实际应用过程中,GD32F350小红板的供电不是很稳定,将8266的供电引脚插上之后,使用GPIO高电平或者3.3V输出引脚连接8266模块的EN引脚,会导致开发板的重启现象,因此放弃使用8266模块作为控制,转而使用传统的电脑端串口上位机程序控制。并且由于小红板供电不稳, 不能同时驱动两个5V供电的器件,需要在CN3排针处额外添加5V供电输入,比如开关电源,
串口转USB模块等。

3.系统框图

4.流程图
5.实物连接图:

由于ADF4351频率分析模块属我司商业机密,不能透露外观和原理图,因此使用泡沫纸遮盖,望兆易贵司见谅。若贵司对此模块的原理感兴趣,可在QQ上单独与我沟通。使用的液晶屏为SPI总线的液晶彩屏。由于小红板本身供电电路设计有问题,无法供给较大功率给5V供电的外设模块,因此需接入5V电压输入,如USB转TTL串口模块或开关电源。

6.频率折线界面演示图:

当有频率信号输入时,比如我此时按下了U段对讲机的PTT发射按钮,发射了435.55MHz的无线频率,折线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尖峰:

AMP功能的用意是让单片机根据算法自适应信号的放大倍数(amp_value),即信号太弱时,不断增强放大倍数直到出现峰值临近最大值界线为止(amp_value值增大);若出现比当前峰值更强的信号,则反过来缩小频率的放大倍数(amp_value值减小),以适应新信号作为峰值信号的放大倍数。

然后是WIFI频率分析界面:

手机或者8266模块的2.4G WIFI频率大致在2400MHz~2500MHz之间,分为14个信道,每个信道的带宽是12MHz,相邻两个信道之间有5MHz的重叠区域,比如2.421~2.433GHz为信道5,2.426~2.448GHz为信道6等等,每个WIFI热点都会根据自己厂商的协议规定以不同的时间差分时复用这14个信道,不同的信道频率交叉使用,使得不同的WIFI热点同时开着也不会有任何干扰。这里我用14个频谱柱状图表示每个信道的信号强度,当柱子出现跳动的时候,即代表附近有WIFI,比如旁边的8266模块:

7.上位机程序界面:

原定使用8266WIFI模块作为系统的控制端,但是遇到种种问题,最后无奈只能用有线串口的方式实现电脑对系统的控制了,控制功能有1.设置起止频率;2.设置AMP功能的开关;3.切换WIF频谱和折线界面4.显示峰值频率和峰值频率强度。

8.程序代码:
评估板代码和上位机程序代码:
GD32F350RBT6.zip (4.73 MB, 下载次数: 35)

网友:
需要使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去检测检测周围频率信号?????这个核心问题怎么解决,请问是不是用耦合线圈啊

网友A:
大佬,这频谱仪带宽多少,采样率是多少?我一直有个疑问,以GD305的性能测2.4g的频谱,会不会数据太大,导致处理不及时,你还带个彩频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频谱仪带宽多少,采样率是多少?我一直有个疑问,以GD305的性能测2.4g的频谱,会不会数据太大,导 ...

蛋骗鸡的频谱仪,采样速率肯定都是比不上专业的台式频率分析仪的,都是几次检测汇总后求和得出大致数据,精度能满足日常使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频谱仪带宽多少,采样率是多少?我一直有个疑问,以GD305的性能测2.4g的频谱,会不会数据太大,导 ...

这个工作原理属于我司商业机密,不能透露,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网上一些频率分析仪的设计。

网友B:
GD单片机其实就是充当一个数据接收转发的功能,所有的上下变频,采样分析等核心功能都是他公司的模块完成,处理完后输出一个结果出来,单片机只是进行一些数据的透传而已,,,,

网友:
补充一张硬件连接图,由于频率分析模块是公司机密,因此遮盖,红色的是GD32F350小红板。

网友:
以GIF形式代替视频文件,频谱折线模式。

网友:
WIFI频谱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单片机其实就是充当一个数据接收转发的功能,所有的上下变频,采样分析等核心功能都是他公司的模块完成, ...

那单片机能做的功能也就只是控制和采集啊,一个输出一个输入,你还想要单片机实现多牛逼的功能呢?播放视频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