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视觉机械臂——基于F350下位机

楼主:
(一)软硬件结构
上位机:连接摄像头,进行图像识别、用户交互
下位机:指令解析,信息上报,传感器信息采集,电机脉冲控制,空间位置顺解逆解
机械结构:3轴+1轴+1夹持架。

(二)机械结构部分介绍
底部三轴采用步进电机控制,保证精度;
主要负重的主轴和副轴采用42bygh48,旋转轴采用42bygh34。
(关于这个电机的问题真的坑啊……我设计的机械臂有点太大了,不断加传动比都很容易出现力矩不够的情况,1.0版的机械臂1:3.5的传动比,一直换到42bygh48都不行,42bygh48基本是市面上常见的步进里面力矩最大的……而且这个步进电机也是贼贵,几个几个的买真的吃不消……最后不行,改版弄出了一个2.0般的机械臂,1:5的传动比)
末端旋转轴采用mg996舵机控制;
夹持架采用mg996

(三)硬件结构
一开始是用cnc shield控制板+一块自己焊的接口板(接角度传感器+限位开关):

后来自己画了一块:

黑油板是不是很酷?其实因为我犯了个很难受的错误,导致一些地线没接上,所以其实这个板子背后有好几根飞线来着……

舵机供电也是个巨坑,我设计了两个供电方案保证成功:
LM7805从12V转到5V: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usb供

(四)下位机功能
1、传感器信息采集
步进电机这种东西虽然常用于开环控制,但奈何那都是力矩经过验算的情况,我这个容易遇到力矩大的角度的机械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失步了,所以用两个mpu6050反馈主轴和副轴的角度信息。
不过这个反馈并非数控传统意义上的闭环控制,只是运动结束之后同步一下。
此外,如果传感器损坏或者接触不良等恶劣情况下系统也会转为开环控制。
程序设计中也为adxl345提供了接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来得及实现,不过相比于mpu6050,前者还是比较实惠的,虽然mpu6050可以姿态融合,但奈何对采集速度要求严格,间隔一大就读不出来,结果还是直接读角度算了。
2、信息上报:
下位机接口有两个,USART2的串口和基于USART1的esp8266无线模块,可以通过SERIAL交互、tcp socket交互
上报设计了专门的上报体系,不会影响电机控制算法。
3、电机脉冲控制:
保证电机脉冲控制的优先度最高,采用定时器生成时基、控制时基单元数量控制电机运动速度的方式。
4、指令解析:
为了保证指令的识别度我没用标准的NC指令,自己设计了一套:
指令以_&为开始,以;结束,包含直接传入xy坐标、前后左右、旋转、夹持、翻转、复位、查询:
int command_operate(u8 *USART_RX_BUF,u16 USART_RX_STA)
{
        double x_dis=x_current,y_dis=y_current;                //保存临时路程变量
        u16 speed;                                                                        //保存临时速度参数

    char SearchChar[USART_REC_LEN];
        char command[3]="0";
    double command_num[3]={0};

        u16 len = USART_RX_STA&0x3fff;
        u8 CommandCount = 0;

        //1、获取指令、参数
        memcpy(SearchChar, USART_RX_BUF, len);
        CommandCount = search4(SearchChar, command, command_num);

        if(CommandCount <= 0){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VerifyError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VerifyError = 1;
                return -1;
        }

        //2.2、确定路程参数
        switch(command[0])
        {
                case 'F':
                        x_dis = x_current+command_num[0];
                        break;
                case 'B':
                        x_dis = x_current-command_num[0];
                        break;
                case 'U':
                        y_dis = y_current+command_num[0];
                        break;
                case 'D':
                        y_dis = y_current-command_num[0];
                        break;
                case 'R':
                        rotation_angle_distance = command_num[0];
                        break;
                case 'X':
                        x_dis = command_num[0];
                        if(command[1] == 'Y')
                                y_dis = command_num[1];
                        break;
                case 'C':
                        click_num = command_num[0];
                        break;
                case 'T':
                        turn_num = command_num[0];
                        break;
                case 'S':
                        break;
                case 'E':
                        break;
                default: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VerifyError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VerifyError = 1;
                        return -2;
        }

        if(CommandCount == 2 && command[1] == 'S')
        {
                speed = (u16)command_num[1];
        }
        else if(CommandCount == 3 && command[0] == 'X'  && command[1] == 'Y' && command[2] == 'S')
        {
                speed = (u16)command_num[2];
        }
        else
                speed = 150;

        //3、执行
        if(command[0] == 'R'){
                point_to_point_rotation(rotation_angle_distance,speed);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VerifySuccess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VerifySuccess = 1;
        }
        else if(command[0] == 'C'){
                click_pwm();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ExecuteFinish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ExecuteFinish = 1;
        }
        else if(command[0] == 'T'){
                turn_pwm();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ExecuteFinish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ExecuteFinish = 1;
        }
        else if(command[0] == 'S'){
                Limit_Disable();
                io_init();
                locate_init();
                Limit_Enable();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ExecuteFinish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ExecuteFinish = 1;
        }
        else if(command[0] == 'E'){
                if(!(prime_run_flag||vice_run_flag||rotation_run_flag))
                {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ExecuteFinish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ExecuteFinish = 1;
                }
                else
                {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VerifySuccess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VerifySuccess = 1;
                }
        }
        else{
                point_to_point_xy(x_dis,y_dis,speed);
                ReportStruct.Uart1ReportFlag.VerifySuccess = 1;
                ReportStruct.Uart2ReportFlag.VerifySuccess = 1;
        }

        return 1;
}

至于识别算法可以具体参考我的工程文件里面的communicate文件
下位机程序:

(五)上位机
上位机程序基于qt和opencv,是跨平台应用,我实现了基于x86的win、linux和基于arm的linux版本。
双目摄像头目前采用的是两个廉价的UVC摄像头拼成,目标识别算法采用yolo v2
基于串口的win上位机:链接:
提取码:c23t
基于tcp socket的win上位机:
基于tcp socket的安卓的上位机:

(六)手动控制
这个演示当时采用的是1.0般机械臂,电机是42bygh40,传动比只有1:3.5,所以很容易出现力矩不够的情况:
整体概况:
前后左右(1.0版本是很脆弱,不敢让它动作太大,不然一下子就啪的掉下来了):
触碰限位(可以看到它压了几次都没压到限位(捂脸)后面那个位置力矩是真的不够):
(七)重头戏——自动识别水杯搬运
这个2.0版的力矩大些,但也是很难伺 候,拆了调好久,所以没用他来演示手动控制。
桌面放不下机械臂来演示,没办法,只能用rk3288的arm开源硬件来控制,win远程登录,rk3288的性能可以从视频中中途尴尬的静默看出来(捂脸),一开始用树莓派当上位机,结果程序一跑直接崩溃……
至于这个画质……学校校园网刚禁止的无线网络,没wifi用,只能用手机传……
(八)ps
演示效果挺差强人意,整块捣鼓下来真的费劲(口袋也吃不消,下面那个底座打印件、电机都贼贵……那个性能拆墙任意的rk3288也不便宜……)
虽然有让朋友帮忙弄机械结构,但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动手的,加上上位机、硬件、下位机,各种bug,这段时间真的折腾……

网友:
来自 2楼

附给评委补充材料:

经验分享
tinnu
F350串口那些事
问题讨论
tinnu
F350的pwm配置不成功

网友:
不错,给学习者一个经验积累...
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不知道你的舵机电路解决没,我这儿有一个调试好的舵机电路图,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就发给你看看用不用的上

网友:
这个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真心求合作,我有个差不多的项目,仿生机械的

网友B:
一定不要忽视我啊,我辣么可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你的舵机电路解决没,我这儿有一个调试好的舵机电路图,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就发给你看看用不用 ...

我目前主要的pwm传输距离有些问题,我之前为这个搞了挺久的,别人推荐我用开关电路,但也只能传输40cm左右,多一点就不稳。如果版主有方案那就太好了,不过这两个月正在赶着考研复习,等十二月之后再请教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不要忽视我啊,我辣么可爱的

呃……主要是这两个月都要赶着考研复习进度,现在我的复习进度非常尴尬……如果可以的话十二月之后再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主要的pwm传输距离有些问题,我之前为这个搞了挺久的,别人推荐我用开关电路,但也只能传输40cm左 ...

舵机光耦隔离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舵机光耦隔离原理图

对了,这个光耦IC是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这个光耦IC是用什么型号的?

光耦隔离芯片TLP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