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鼠标静置网络标号上不显示含有这个标号的所有原理图

楼主:
前几天重新安装了AD18,后来发现,鼠标静置在port上,不像之前那样显示含有这个标号的所有原理图了,而变成现在这样了,如下图,有知道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
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设置,但至少AD15版本的在元件引脚和连线的处的显示是不同的

网友:
截图说一下吧至少在AD15是这样,在原理图中,同一个元件,点击元件符号的引脚处和同一个引脚处连接线处,显示的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元件,点击元件引脚处和点击同一个网络的连线处显示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网络有点抽风,,,回答一个问题发不上来,连续几次才发出

网友:
楼主,请问下,这个问题 您那边解决了吗

网友:
同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