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画三层板吗?

楼主:
我是硬件菜鸟,现在要画板子。以前都是画两层板,现在
画的这个板子用两层板布不开了,我想画四层板。以前好像听说只有
偶数层板,在我在AD13里增加电路板层数的时候,发现可以只增加
1层。我心里又有想法了,是不是可以画3层板。
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可以增加奇数版,但是一般不会这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增加奇数版,但是一般不会这么处理

谢谢!为什么?不好加工吗?

网友A:
关于为什么多数都是偶数板:
1.在PCB厂都能制造,四层板一般是采用一张CORE两侧各压1张铜箔,3层板测试一侧压一张铜箔,就工艺流程来说,都要压合

2.两者工艺成本区别在于四层板多一张铜箔及粘结层,成本差别不大,板厂报价的时候,一般3-4层作为一个档次报价,报价是以偶数(当然是多层以上)来定义的,比如你设计5层板,对方就按照6层板的价格来报价,也就是说,你设计3层的价格,和你设计4层的价格是一样的。

3.在PCB流程工艺中,四层板比三层板好控制,主要是在对称方面,四层板的翘曲程度可以控制在0.7%以下(IPC600的标准),但是三层板尺寸大的时候,翘曲度会超过这个标准,这个会影响SMT贴片和整个产品的可靠性,所以一般设计者,都不设计奇数层板,即便是奇数层实现功能,也会设计成假偶数层,即将5层设计成6层,7层设计成8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为什么多数都是偶数板:
1.在PCB厂都能制造,四层板一般是采用一张CORE两侧各压1张铜箔,3层板测试一侧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一般制板工艺不允许,再说设计上也没有必要搞成奇数层,理论是可以

网友:
多层板,你可以想象成几个双面板粘在一起,四层就是2个双面,6层就是3个双面;所以一般情况下多层板都是偶数的。当然也有单数的,比较少见。如果三层PCB和四层一个价钱,并且三层还容易翘,对比一下保险丝。不稳定,您还会去选择三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