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中如何建立一个二维表格

楼主:
10芯积分
有一组电流-角度-磁链的数据,想在stm32中建立一个表格根据输入的电流和角度查表得到磁链的数据,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表格数据量比较大

网友:
把电流和角度拼接成一个数字,例如:
电流 角度
1  10
1  15
1  20
2 10
2 15
2 20

拼接成

再将拼接后的“电流角度”和磁链存入2维数组
{
{110,磁链1},
{115,磁链2},
……
}
将要查询的电流和角度使用同样的方法拼接
然后在二维数据中查找匹配的“电流角度”可以使用遍历也可以使用二分这类的方法
匹配后就可以找到对应的磁链数据

网友A:
生成数组前先使用EXCEL之类的工具将“电流角度”做排序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成数组前先使用EXCEL之类的工具将“电流角度”做排序处理

如果角度和电流有些是小数的话,要转换成整数,或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角度和电流有些是小数的话,要转换成整数,或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可以转换成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