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MSP430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楼主: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是怎样一个过程,如何理解,         IFG1  . OFIFG 是什么寄存器,怎么没有详细介绍的资料

网友A:
IFG1是一个寄存器,应该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可以理解为一个16位的系统定义变量。
OFIFG也是一个整数,不过这个整数代表着IFG1寄存器中的一位(或者某些位)
通过IFG1 &= ~OFIFG,(等价于IFG1 = IFG1 & ~OFIFG),就是清除OFIFG所对应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G1是一个寄存器,应该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可以理解为一个16位的系统定义变量。
OFIFG也是一个整数,不 ...

感谢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