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供电全桥输出异常?

楼主:
我用TL494,IR2110,IRF3205搭了一个无线供电发送电路,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找不到明确原因,请各位大神指点。
图片中方波为全桥逆变输出波形,正弦为副边线圈电流波形,在负载电流变大的过程中,方波逐渐出现照片中所示畸变,导致副边整流输出电压快速降低,负载电流不能进一步增加,通过提高开关频率可以消除掉毛刺,但是偏离了最佳谐振状态,依然无法达到希望的输出电流,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A:
“在负载电流变大的过程中,方波逐渐出现照片中所示畸变,导致副边整流输出电压快速降低,负载电流不能进一步增加”

楼主的副边整流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负载电流变大的过程中,方波逐渐出现照片中所示畸变,导致副边整流输出电压快速降低,负载电流不能进一 ...

副边就是肖特基二级管组成的全桥整流,后续再跟一个调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边就是肖特基二级管组成的全桥整流,后续再跟一个调压电路

“副边就是肖特基二级管组成的全桥整流,后续再跟一个调压电路”
整流桥与调压电路之间没有电容?不大可能。

最好是把电原理图全部贴出来,并且注明各项参数。示波器显示波形应该注明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
可以检查下电路所采用的电子元器件的功率参数是否符合要求,之前做的电源就是因为元件选择不好导致功率一直提不上去。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