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两个单片机同时驱动一个LCD屏

楼主:
请教高手单片机做的LCD定时器,如何实现一块屏上两个独立的定时器包括独立的操作,使用触摸方式。

网友:
一仆二主。
两片单片机同时发出命令,你让LCD屏听谁的命令?

网友:
两个单片机之间加通信就可以,相互知道该谁操控屏,不过一般是一个单片机控两个屏,两个单片机控一个屏,没听过

网友:
如果是触摸屏,如果对应操作是不同的单片机还好,如果是随即选择单片机,难度很大

网友:
可以加一个多路开关,一次只有一个单片机控制。

网友:
直线思维的实现方式是用模拟开关、数据选择器等进行切换,但此法很笨。共享显示应该基于MCU之间的数据通迅,但如果只是需要两路定时器,这个一片MCU就可以轻松实现。